新人打开别人inventor文件显示不清楚的疑问

楼主(2019-03-25):
小弟没接触过inventor。别人传来文件,可能是18版的,小弟解压到一个文件夹后,用19版打开,装配体文件模型都是灰色的,且非常模糊。打开时有对话框提示,见图片。提示“不可用的项目位置”。请问前辈,是小弟的保存或打开方式不对么?我应该如何做呢?望前辈指教,谢谢!
后注:打开零件也如此。

网友:
我现在用的inventor
从17版升级到19版
19版打开17版没有问题,17版打不开19版
楼主这个问题没有遇到过。
不过,你可以把这个文件夹新建个项目再打开试试(类似于pro/e的工作文件夹)

网友(点评):
感觉我这个建议不对。

网友A:
装配关系出错了,将零部件重新装配一下,就好了!

网友(点评):
零件图也很模糊

网友:
您这截图,是用镜头不太干净的手机拍的吗?

网友(点评):
哎,是手机拍的,今天再次打开零件及装配体,对话框没有了。但所有零件全都是灰色的暗色调,很不清楚。就像SolidWorks中大型装配体做了轻化一样,模模糊糊的。

网友(点评):
我觉得不会有谁在装配体所有零件都用一个颜色吧。什么原因会导致他们同色且不清楚?

网友(点评):
装配体一般五颜六色的吧。不然作者自己也看不清楚吧。但我打开所有单独的零件也都是灰色的。当然油封是黑色的。且我在装配体中无法打开零件。

网友(点评):
就是SolidWorks大型装配体轻化后的感觉。但明明只有几个零件。。。

网友(点评):
ε=(´ο`*)))唉,SolidWorks轻化后有时也很清晰,有时很模糊。这就是那种模糊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配关系出错了,将零部件重新装配一下,就好了!

装配关系能影响显示清晰度?真的假的?

网友B:
是不是数模文件放的位置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数模文件放的位置不对?

数模文件?【这是啥玩意?】

楼主:
感谢大家解答!我对“项目”不清楚。不知道打开别人QQ传来的文件,直接解压后打开就可以了么?还是需要做什么设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解答!我对“项目”不清楚。不知道打开别人QQ传来的文件,直接解压后打开就可以了么?还是需要做什 ...

我问的问题很关键,请直接回答

网友(点评):
汗,单位无网,今天赶些任务,竟未看见您的答复,我待重新解压看有没有对话框再拍一张。

网友(点评):
谢谢挂念!今日再解压,已无对话框。记不起当时是否手机问题了。肯定不至于如我贴图般模糊。今日在外观-视觉样式-带边着色,看起来就比较清楚了。

网友C:
楼主,你说“显示不清楚”或“模糊”,这说明是视觉方面的问题,而想解决视觉方面的问题,你是不是早该拍一个或几个“不清楚”或“模糊”的零部件照片啊?

说别的什么,你觉得有用吗?

另外,请留意,windows7自己就带有截屏功能。。。不用辛苦托着手机去拍模糊的照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说“显示不清楚”或“模糊”,这说明是视觉方面的问题,而想解决视觉方面的问题,你是不是早该拍一 ...

许多年来与人直接交流,在网上交流,这个“显示不清楚”的说法,真的是闻所未闻,匪夷所思。所以很感兴趣,想知道真相...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打扰大家真的很不好意思。我在:视觉样式-带边着色,显示已比较清晰,图已可看。感谢大家的回复!打扰大家真的很不好意思!这个事情真的是截图最好。图是单位的,无网,不能拍模型,很惭愧挖了个坑,对不住大家的急公好义。现在图已可看,小弟会渐渐摸索inventor,期待日后有机会再次与前辈交流!感惭之情,万望体谅!谢谢!抱拳,抱拳

网友:
还是糊涂...
因为楼主的对策正像 Cavalier_Ricky 所说:这说明是视觉方面的问题,而想解决视觉方面的问题,你是不是早该拍一个或几个“不清楚”或“模糊”的零部件照片啊?说别的什么,你觉得有用吗?

所以至今楼主自述的“显示不清楚”到底是咋回事,还是不清楚。楼主死活不肯贴出“显示不清楚”的截图,没网,手机可以用吧?不会截图,手机拍一个会吧?
所以楼主说的是啥,至少我是没看明白。而这恰好是Inventor中从未听说过的现象,我所以很有兴趣(车轮子话)。至于“项目”、“装配关系”之类的说辞,肯定与“显示”的事情毫无关系...

网友(点评):
汗,不让拍模型。。。

网友(点评):
蓝蓝兄弟,你这种一味找借口的习惯,吃亏的只会是你。不让拍公司产品的模型,你自己随便画一个啊。

网友(点评):
毕竟,你已经拍了一张公司电脑的界面拿出来了。是不是?

网友:
各位,一个讨论继续了13楼层,还是一头雾水,为啥?

网友(2019-05-07):
楼主是不是想表达,“真实着色”和“带边着色”的区别?真实着色,零件与零件之间的边界显示的不清楚,而带边着色,零件与零件之间的边界显示的比较清楚(如图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