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哥,大神 SW不显示缩略图

楼主(2019-03-25):
对电脑各种设置后都无果,请教一下各位大神门

网友:
系统 问题   装盗版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A:
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08b6a59184b5a814a80922bc.html

网友:
有没有预览,设置里面可以在首选项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08b6a59184b5a814a80922bc.html

大哥,说的这些方法我都试了  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说的这些方法我都试了  还是不行

删除,重装。。。。这种是SW的文件名注册出了问题,给关联到其它软件,理论上应该最后一步重新注册就可以了,但是估计注册的dll文件没找对,所以暂时好像没有解,或者谁有耐心把所有的SW链接库都注册一遍也许能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