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架内部孔如何加工?求助

楼主(2019-03-26):
看到很多这种结构,不知道别人怎么加工的(螺纹孔m8,大圆孔直径80,机架是整体的,内侧四周铣平)??谢谢大家!这是国企引进的一种设备,现在这种机架是一机型常规使用的

网友:
手电钻伸进去?

网友:
不考虑加工,做出来的方案!

网友:
一体的材料?估计手工干了

网友:
估计看到的结构应该不是整体的。加工后定位焊接磨平?然后表面电镀或者涂装?

网友(点评):
是整体的的,谢谢

网友:
一般都是手工钻出来的

网友A:
内侧四周怎么四周铣?都没圆角?没圆角只能线切割了,不然特殊可伸的刀头很少见,螺钉孔好打,手枪钻或者吸台钻估计都可以打,台阶圆柱孔可以用反刮刀刮,轴伸过孔后刀头装上去,镗床上干的活。其实我没留意过,但是我们设计很多沉孔都是用反刮刀刮出来的

网友(点评):
有倒角的,请问可以铣吗?怎么铣?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侧四周怎么四周铣?都没圆角?没圆角只能线切割了,不然特殊可伸的刀头很少见,螺钉孔好打,手枪钻或者吸 ...

正解,打孔直接反刀加工的,小孔磁力钻就ok

网友:
小的主轴动力头可以加工

网友:
搜索气动攻丝机或电动攻丝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侧四周怎么四周铣?都没圆角?没圆角只能线切割了,不然特殊可伸的刀头很少见,螺钉孔好打,手枪钻或者吸 ...

刨床或者插床都可加工到清角啊,要求一般可用铣床,清角用插,刨床,

网友:
内孔的话,用个90°角度头应该就可以吧

网友:
数控机床上有90°转角头,应该可以钻孔这种孔

网友:
500x250足够下直角钻了。

网友:
从图纸上来看的话,加工范围足够大,可以上加工中心,用他们的角度动力刀座来加工,正常的加工用的刀是垂直于台面的,装上角度动力刀座的话,可以加工平行于工作台的孔

网友:
钻什么孔换什么钻头

网友:
手电钻或者磁力钻

网友:
  这好像只能手工吧。

网友:
从背面打穿,然后堵死?

网友:
沉孔可以用这东西,那个攻丝的用那种磁铁吸在钢板上的手电钻就可以了。

网友:
不太好的设计!实在要改,就加个提前加工好孔的C型板,可在机架上铣定位槽,C型板再在机架上定位。

网友:
铸造的吧

网友:
加工中心小型90度刀头

网友:
这个应该就是类似轴承座的然后中间穿轴吧,不明白这个为什么不做成分体式的,机床上铣削一下定位的话精度不比这个差的。

网友:
普通车床铣床无法加工

网友:
看精度,选机床设备,M8螺纹孔是做紧固用还是定位,一般是紧固用的多一些,那么可以采用划线,手持式设备,如果有一定定位要求,本人见过的,可采用卧式cnc加工

网友:
涨知识了

网友:
看了半天没看到一个直观的可用性的 方法

网友:
90度侧铣头

网友:
90度侧铣头或磁力钻

网友:
评论区才是游戏的重点(灾)区

网友:
这设计可以申请专利了。

网友:
孙悟空有三根观音菩萨给的救命毫毛,据说能变出个万能钻。面子大的话找他借来试试。

网友:
楼上几位贴图的基本已经将加工方法确定了

网友:
台阶孔用反锪刀
500处孔用 角度头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