棘轮惯性过大?

楼主(2019-03-26):
机器采用棘轮棘爪分度在家调试时,一切还好,
在客户那,运行一段时间后,
棘轮分度时,
产生越程现象,
现在我头痛医头,
在转轴上加了一个刹车带,
气缸减少压力,和调速。
有无更好的建议?
谢谢。

网友A:
越程 会偏多少

网友B:
转速多少

网友C:
棘轮,有来回行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棘轮,有来回行程吗?

越程,
有止退棘爪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越程,
有止退棘爪的

我是问有正转后,再反向转动的行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问有正转后,再反向转动的行程吗?

不是的,没有的,正转后,惯性过大,定位位置偏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的,没有的,正转后,惯性过大,定位位置偏了

没设置反向行程,那就调整行程端点位置,减少越程。还有加上弹性定位了

网友D:
咋不用凸轮,看你图上,位置是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越程 会偏多少

上面转盘因要铆压。采用的是铁盘,累积起来越偏越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咋不用凸轮,看你图上,位置是够的

,成本的问题,
分割器更好,
价位不允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设置反向行程,那就调整行程端点位置,减少越程。还有加上弹性定位了

棘轮用气缸驱动的,气缸行程有限位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棘轮用气缸驱动的,气缸行程有限位的

定位采用的V槽定位的,没采用圆柱销二次定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速多少

转速不好说,和节流阀供气有关,
节拍是每分钟17个,
速度比较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面转盘因要铆压。采用的是铁盘,累积起来越偏越多

转盘加一组外置定位 每转一个分度都先定位再铆压 棘轮只作驱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棘轮用气缸驱动的,气缸行程有限位的

限位调整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定位采用的V槽定位的,没采用圆柱销二次定位的

定位的(弹簧)力加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盘加一组外置定位 每转一个分度都先定位再铆压 棘轮只作驱动

二次定位有的

网友(点评):
气缸力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限位调整点

有的,是顺转向越程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的,是顺转向越程了

转盘越程和棘爪限位没关系的

网友C:
气缸限位调整来少推过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二次定位有的

是用气缸力来2次定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用气缸力来2次定位的?

嗯,气缸推V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气缸限位调整来少推过点

治标不治本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气缸推V块

可能推力不足,或刚性不够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治标不治本的

头痛医头了么。像我们以前用的棘轮定位精度论丝的,而且没用2次定位,关键是要用返程推紧棘爪。

网友E:
增加弹性定位或者加刹车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二次定位有的

能定进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定进去吗

越程后进不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增加弹性定位或者加刹车

抱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头痛医头了么。像我们以前用的棘轮定位精度论丝的,而且没用2次定位,关键是要用返程推紧棘爪。

厉害了,发个照片我学习下,可好?

网友C:
哦,那是7,80年代的了

网友F:
惯量大了,加阻尼是个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惯量大了,加阻尼是个方法。

嗯,也是种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那是7,80年代的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二次定位有的

图看不全结构,感觉气缸杆刚性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图看不全结构,感觉气缸杆刚性不够。

气缸是没问题,用的直线导轨

网友B:
换电机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越程后进不去

那偏的有点多了 你可以在转盘上每个分度做一个特征(金属的 分布均匀) 外置一个接近传感器感应转盘上的特征 每转一个分度以接近传感器信号为准 而触发进行二次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偏的有点多了 你可以在转盘上每个分度做一个特征(金属的 分布均匀) 外置一个接近传感器感应转盘上的 ...

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电机么

XIEXIE

网友:
再加一个定位转盘,棘轮只是驱动旋转;

网友H:
用分割器多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分割器多好啊

那是

网友I:
用什么检测位置,直接棘轮定位?

网友C:
引用 楼主:
越程后进不去

刚看到你这个回答。连定位都越过了。那你把刹车不要放在轴上,放在尽可能大直径的圆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看到你这个回答。连定位都越过了。那你把刹车不要放在轴上,放在尽可能大直径的圆周上

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什么检测位置,直接棘轮定位?

没检测

网友J:
到现在为止没人说到点子上!这种机构在原理层面必须考虑到每个运动周期都包括启动加速——(匀速运动)——减速——静止四个阶段,每个阶段都要有相应符合力学、运动学原理的机构设计。你的这个设计,从根子上说,是只在几何学层面考虑问题,没有考虑动力学问题。之后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只会把系统搞的越来越复杂,问题越来越多,直到崩溃都可能的。

网友(点评):
机械原理很难的。

网友I:
用光电对射开关感应,再加你那个定位就差不多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抱刹?

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光电对射开关感应,再加你那个定位就差不多了

嗯,好主意,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

现在初步加了个刹车带在主轴上,
还准备加个弹性阻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图纸分享下

公司是加密的

网友L:
返程推紧棘爪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返程推紧棘爪

不怎了解,能否解惑下?

网友M:
引用 网友J:
到现在为止没人说到点子上!这种机构在原理层面必须考虑到每个运动周期都包括启动加速——(匀速运动)—— ...

层主有什么好的办法吗?对于这个棘轮过转的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M:
层主有什么好的办法吗?对于这个棘轮过转的现象

办法已经说了:整个行程,从静止到下一个静止由加速、匀速、减速三个阶段组成,你必须在下一个静止位置之前停止动力输入,靠惯性在摩擦力作用下减速到达停止位置。由于负载的变化和摩擦力的不稳定特性,停止位置精度不可能满足要求,需要一个辅助定位机构如棘爪、定位钢球、带动力的楔形块等等。

网友N(2019-06-21):
气缸+导轨定位那里能不能想办法在定位块后面加个弹簧, 让定位装置通过弹簧的弹力一直和转盘外圆接触,当转到V型槽的时候,就直接插进去了,转盘在转动之前 ,气缸退回一定的距离,但气缸前面的定位装置还是一直保持在转盘外圆上,只不过转盘转动的时候可以压缩弹簧,  让定位装置和转盘不分离。  转盘上的V型槽可以稍微改动下,既要保证气缸的定位能定位、还能保证转盘转动的时候能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N:
气缸+导轨定位那里能不能想办法在定位块后面加个弹簧, 让定位装置通过弹簧的弹力一直和转盘外圆接触,当转 ...

很有见解,谢谢。下台机时我来试试。

现在在定位前工位加了个弹性摩擦定位轮,
减小了摆缸直径
效果不是很好

网友N:
引用 楼主:
很有见解,谢谢。下台机时我来试试。

因为不知道你那转盘的转动惯量多大,转盘转过来后的冲击不知道大不大,你那个定位是刚性强制定位, 所以这个可靠性和稳定性要考虑,不然用不了多久导轨可能要出问题。

网友O:
引用 网友N:
因为不知道你那转盘的转动惯量多大,转盘转过来后的冲击不知道大不大,你那个定位是刚性强制定位, 所以 ...

主要是主动棘爪,止回棘爪,棘轮齿形这里配合有问题;
加上气缸驱动,所以问题更大了。
lz可以不涉及各个工位的工序,单独示意图描述一下这里即可。

二次定位V槽如何调整,都是治标不治本,增加经常性维护成本;

因为现在已经转过V槽了,严重超过设计者的最大误差范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主要是主动棘爪,止回棘爪,棘轮齿形这里配合有问题;
加上气缸驱动,所以问题更大了。
lz可以不涉及各 ...

早上好,谢谢,
来,盐一袋

网友(点评):
LZ是个勤奋的鸭蛋,每天去楼下对超市老板说“早上好,盐一袋“;不久LZ成功晋级为咸蛋了。同事狗蛋和二丫向他请教秘诀,LZ骄傲地在说:我为自己袋盐。

网友O:
引用 网友N:
因为不知道你那转盘的转动惯量多大,转盘转过来后的冲击不知道大不大,你那个定位是刚性强制定位, 所以 ...

lz想保密,不方便聊细节,

可以参考这个帖子: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84388
求助:气缸+棘轮的结构怎么保证精度?

网友(点评):
你太调皮了,一袋盐

楼主:
引用 网友O:
lz想保密,不方便聊细节,

可以参考这个帖子:

你好,没什么保密的,最近很忙,没时间,等忙空,来,可好?

楼主(2019-09-16):
引用 楼主:
你好,没什么保密的,最近很忙,没时间,等忙空,来,可好?

今天有点闲,准备出去买袋盐。顺带打下酱油,呢的昵称真的很好

楼主:
1和2定向装配

楼主:
引用 楼主:
1和2定向装配

就是拨动开关里面的一个组件,材质不锈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