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EO3.0 深沟球轴承 带参数

楼主(2019-03-26):
自己用CREO3.0做的深沟球轴承    参数(外径 内径 高度 滚珠数量)决定零件形状

网友A:
现在有3D数据库,没有必要所有的轴承自己画,太浪费时间,不信你画一个圆锥滚子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有3D数据库,没有必要所有的轴承自己画,太浪费时间,不信你画一个圆锥滚子试试

别人只是软件练练手而已

网友B:
基本功是需要滴,
不过网上确实很多这种的,可以直接下载CAD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功是需要滴,
不过网上确实很多这种的,可以直接下载CAD

确实有下载,我只是觉得这个简单。复制,改名,修改参数,重新生成,就是需要的轴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