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滚珠丝杆安装的问题

楼主(2019-03-26):
滚珠丝杆固定端角接触轴承为什么选用面对面的,而不是背对背的?使用轴环的作用是什么,可不可以不用轴环?

网友A:
角接触轴承背对背安装的时候,两轴承对轴心的受力点跨距在两侧,力跨距比面对面大,这样安装对有悬臂力的轴安装特别好。如果丝杠两端都有轴承支承,固定端背对背安装,那对两端的轴承座同轴度要求很高。固定端力跨距小点的话,同轴度要求就低点。
轴承隔圈起调整作用,高精度轴承安装都会测量内外圈轴向间隙,然后调整隔圈厚度以达到轴承最小间隙。高精度轴承一般都会有成对出厂的,这种轴承间隙已经调整好,无需再加隔圈。当然轴承隔圈也有调整轴承跨距的作用,可使轴有更好的径向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角接触轴承背对背安装的时候,两轴承对轴心的受力点跨距在两侧,力跨距比面对面大,这样安装对有悬臂力的轴 ...

谢谢指导!
我说的丝杆安装轴环不是安装在两个轴承之间的,而是轴承两端的,一个在丝杆和轴承之间,一个在轴承和锁紧螺母之间,这两个轴环的作用不是太明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
我说的丝杆安装轴环不是安装在两个轴承之间的,而是轴承两端的,一个在丝杆和轴承之间,一个 ...

这样的轴环也可以起调整作用。
轴承可以承受轴向和径向力,假如丝杠轴肩面相对轴径的精度不是很好,还有使用的不是高精度锁紧螺母,无法保证螺纹和对面的垂直度,可以通过隔圈来使轴肩和螺母的力更均匀的传达到轴承圈端面,有效避免轴承环上只有某个点受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轴环也可以起调整作用。
轴承可以承受轴向和径向力,假如丝杠轴肩面相对轴径的精度不是很好,还有 ...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