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拉伸切除求助

楼主(2019-03-26):
在标准库中选择标准件进行拉伸切除后,在其他地方再插入这个标准件就是已经被拉伸切除后的怎么回事

网友:
你把库的标准件改了,就应该是这个结果,你怎么反倒问别人了,你自己在干什么,你不清楚不明白吗

网友A:
你把张三打残了 马上又要张三像先前那个健全的样子去见人 这可能吗?
所以说你得克隆一个张三才行(在特征树中右击该标件选择“使之独立”存到其他位置 则原标件还是完好的 再次使用就不好出现你所说的问题了)

网友B:
你更改标注库零件之后,把标准库零件另存。不要直接保存。

网友:
另存一个零件改名称后再做特征就不会影响零件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更改标注库零件之后,把标准库零件另存。不要直接保存。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张三打残了 马上又要张三像先前那个健全的样子去见人 这可能吗?
所以说你得克隆一个张三才行(在特征 ...

木有使之独立啊

网友:
找本书看看就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木有使之独立啊

在下呀 标准件不都是用在部件装配中吗 单独拿出个标件有什么用呢 是不是?

网友:
装配体环境下呀
上个回复漏掉了这几个字

网友:
要别存的

网友:
实际使用中,三楼的办法最好。

网友:
标准件调出来以后,需要另存到所需的文件夹下面,在属性里面取消只读。使它变成独立的文件,与标准库没有关系,这样再改就不会出现你说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