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外螺纹小径与内部孔的安全壁厚为多少?

楼主(2019-03-26):
一般外螺纹小径与内部孔的安全壁厚为多少?  图中为0.068in  是否在安全范围内?

网友A:
这个要看你的螺丝多大?工况是什么样样子,是承受拉力?还是剪切?几个螺丝固定还是单独一个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你的螺丝多大?工况是什么样样子,是承受拉力?还是剪切?几个螺丝固定还是单独一个固定

2.5 NPT

网友:
材质、尺寸、工况、安全裕度……

网友:
内部孔是走什么介质?有压力没?这要要看具体情况

网友:
你这个算下来最薄的地方1.72mm,2.5英寸的螺纹,有点薄了,当然还得看你的内部压力

网友:
根据现场经验,最小不得少于6毫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