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设计基准孔?

楼主(2019-03-26):
请问区里的大侠,下面这段话该怎样理解,为什么基准孔B的轴线要和基准A重合呢?

网友:
楼猪麻烦问一下,这是什么书

网友:
怎么测量?
假如这就是盖板,那么紧定螺钉孔的公差是很松的(看右下角的长孔),不必这么理解吧

网友:
如图,左边零件会沿箭头方向晃动,右边完全定位

网友A:
楼主推荐一下书名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推荐一下书名哈

书名如下图,主要讲形位公差,我还没怎么看。

网友:
楼主,书名是什么?谢谢!

网友:
基准统一的原则。

网友B:
还是没看到书名是什么。

网友(2023-08-31):
引用 网友B:
还是没看到书名是什么。

6楼。

网友:
没见过这样标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