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异形板焊接件如何在工程图里把每块板都单独标注尺寸?

楼主(2019-03-26):
如图,这种焊接件是很多异形板拼接的,如何在工程图里把每块板都单独的标注尺寸?
就是说下料图。

网友:
类似的经常做哈
1.总图必须用焊件做
2.单个“零件”
参考:https://www.icax.org/thread-962992-1-1.html 方法B
3.零件尺寸或BOM利用切割清单属性做。

网友:
【魍生技】神奇的SW焊件图
http://www.cmiw.cn/thread-490771-1-1.html

是要这种效果?一张图纸里包含所有零件图?

网友:
先在左侧设计树把各个零件命名,然后插入-特征-保存实体。

网友:
按焊接,焊接清单里都能给出每个零件的结构尺寸,包括角板。形状特别复杂的异型板就另外出图吧。只要表达清楚就行。

网友:
造型的时候每个数模做成单独的,不要求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