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学螺栓的权威请进

楼主(2019-03-26):
网上查到的同一种螺栓,但是打底孔的大小每家不一样,求权威指导

网友:
底孔是一个范围,以螺栓能放进去为标准,底孔直径越小越好

网友:
建议买的时候备注一下

网友A:
机械设计手册上有关于螺纹底孔的大小。

网友B:
根据不同形式化学药水底孔也会有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械设计手册上有关于螺纹底孔的大小。

是安装的打底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不同形式化学药水底孔也会有不同

意思是药水的种类也不一样吗?

网友:
不是螺纹攻牙前预制的那个孔嘛,这个东西,我觉得查机械设计手册比较靠谱,如果要求不高的话,其实有点偏差也没有关系,毕竟还是要攻牙的嘛,不必那么纠结。。

网友:
我也有这样纠结的地方,很多厂家做的都不一样,标准不太同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