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需求的散热器散热面积。

楼主(2019-03-26):
散热器、半导体制冷片、导热片按图示关系装配,如何根据降温需求来计算需要的散热器散热面积,最好有详细的计算公式。比热容、热量,热阻抗等是不是都有关系。
求大神帮忙解惑,谢谢!

网友A:
这个可以做仿真分析,知道散热器热功率,环境参数导热片长宽高,材质等相关参数就可以。

网友B:
设热负荷为Q,换热器的传热系数为k,平均温度差为△t,则需要换热器的换热面积S=Q/(k*△t)。
找本《化工原理》或者《传热学》,好好看看,理解公式才能计算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做仿真分析,知道散热器热功率,环境参数导热片长宽高,材质等相关参数就可以。

那用什么软件进行分析呢?不知可否告知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热负荷为Q,换热器的传热系数为k,平均温度差为△t,则需要换热器的换热面积S=Q/(k*△t)。
找本《化工 ...

谢谢,先去看看传热学

网友:
不知道你的换热器是什么型式的?你找下HTRI这个软件,这是专门计算换热器的软件。

网友:
同意一楼的干法

网友(2021-08-24):
有没有实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