箱中箱结构模具加工机床问题

楼主(2019-03-26):
一台2516机床 z轴采用箱中箱设计 在加工模具时 X轴与Z轴联动时 模具表面有很多细纹条纹很难看 YZ联动时没有问题 请问大佬们是什么问题 系统是西门子840D 系统各类参数都调过不能解决问题 ' }. i! P5 D" y, x

网友:
把模具转90°放,再看看xz和xy加工情况,排除是不是模具材料本身的问题

网友:
工件表面的振纹也有可能是刀具加工方法不正确造成的,检查一下,底刃加工和侧刃加工的表面是不一样的

网友:
电主轴的固定是否不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