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如何设计大行程螺旋升降机

楼主(2019-03-26):
  我想设计一个大行程的螺旋升降机,行程为12m,载重为500kg,初步的思路为螺杆两端固定,电机带动螺母旋转,螺母则通过轴套与升降平台进行连接,此时电机、螺母、升降平台能实现同步升降运动(类似与下图米思米的防尘升降机,只不过驱动方式由螺杆驱动改为丝杆驱动)。我想请教一下包含螺母的驱动部件应该如何设计:1、采用怎么样的轴承配套? 2、采用带轮还是链轮的驱动? 3、采用什么类型的电机?4、应该设置怎么样的自锁失效保护装置 这种升降机有类似的例子参考一下吗?

防尘升降机

防尘升降机

网友:
我也想搞个15米的上6楼

网友(点评):
可能你无意或者是有意中的一句话说到了点子上。行程12米的其实就是仿照电梯设计比较好。

网友(点评):
我这个考虑了8年了,螺杆有它的好处,我是想用在老式楼层无电梯的那种上

网友(点评):
我家也住6楼 也考虑了很多年

网友(点评):
螺杆安全,给你点赞!

网友A:
在丝杠的一端用电机驱动皮带带动丝杠旋转(图片中的电机,皮带传动在丝杠升降机顶端),电机选择要根据负载等效到电机端的功率和升降机的速度要求去选择。

这种竖直型式的丝杠传动装置,在丝杠轴底端得设计一个能承受轴向的推力轴承,两端其他轴承根据负载和速度要求选择。

网友:
导轨坑的住 么

网友:
这么大的行程用丝杠?不好找吧

网友B:
行程12m???
有这么长的丝杆么,供应商能不能加工出来?
即使加工出来了,这种超长丝杆,精度也没了,还不如其它的传动方式。
这种长行程的,大负载的工况,最好是用齿轮齿条传动方式。

网友:
这么大行程,精度要求高吗

网友:
电梯那种传动方式,咋样

网友:
不管是丝杠螺母  还是钢丝绳  记得一定要加配重

网友C:
是不是写错了 不是12m而是1.2m    ???

网友D:
12米长的升降台,这多高精度要求啊得用到丝杆。。。负重500kg。还得搞个减速机,这得多麻烦啊。像坐电梯那样升降不行吗

网友(点评):
哈哈,暂时忽略这么长丝杆是否方便加工

网友E:
加工没问题,运输有问题

网友:
在汽车厂里见过升降设备是链条的。也就是从一楼升降到二楼。大概5米。12米的就要考虑电梯结构了。三四层楼的观光电梯结构,不然我觉得你的想法有点够呛。如果仿照电梯设计,你所要考虑的问题都不是问题了。

网友:
老板确定是用12米的丝杆?上链条吧。

网友(点评):
链条 太长了点吧

网友:
很多人说精度难题。平常丝杆精度论丝,升降机用几毫米都可以啊

网友F:
12M啊。。。得多粗的杆才不弯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F:
12M啊。。。得多粗的杆才不弯啊。。。

弯?靠螺母来导向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弯?靠螺母来导向的。

12米的丝杆在运输过程中自己就会弯啊,特别是你这个还需要吊装,像面条一样弹啊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12米的丝杆在运输过程中自己就会弯啊,特别是你这个还需要吊装,像面条一样弹啊弹的

是啊,运输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米长的升降台,这多高精度要求啊得用到丝杆。。。负重500kg。还得搞个减速机,这得多麻烦啊。像坐 ...

空间不够,做不了普通的那种家用电梯

楼主:
引用 网友F:
12M啊。。。得多粗的杆才不弯啊。。。

有导轨作垂直导向支撑,螺杆不用很粗,绝大部分的弯距都被导轨抵消掉了

网友(点评):
您老没开玩笑吧?500kg的意外下坠,12m长的丝杆,扭都扭断了。打算用多粗的丝杆啊?

楼主:
更正一下:米思米的防尘犯规是螺杆驱动的,而我想做的是螺杆不动,螺母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写错了 不是12m而是1.2m    ???

没有呢,就是12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丝杠的一端用电机驱动皮带带动丝杠旋转(图片中的电机,皮带传动在丝杠升降机顶端),电机选择要根据负载 ...

如果是这种方式的话,对螺杆的要求会很高。我想用的是螺杆不动,电机带动螺母进行驱动,这样的话对螺杆要求没那么高,且能满足比较大的行程

网友(点评):
12m长的丝杆负重500kg,还是丝杆转动的,您在丝杆上端打算用什么轴承???升降几十次后,你还敢乘上去吗?

楼主:
这个问题不大的,专门用电梯的导轨还有导靴,绝对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工没问题,运输有问题

对的,这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这种方式的话,对螺杆的要求会很高。我想用的是螺杆不动,电机带动螺母进行驱动,这样的话对螺杆要 ...

螺杆转还是螺母转,只是驱动在哪端而已,对螺杆的要求不会高或低

网友G:
1,首先资讯下楼主这个升降梯是用来载人还是载物,如果是载人的话,那么就需要模仿电梯设计,需要双层保护;
2,像这种行程大,重量高的,目前常用的有皮带及链条;链条一般的话都会加配重,皮带的话使用周期大概是3年左右;
3,电机选择一般选用带刹车,不然一停电滑溜滑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1,首先资讯下楼主这个升降梯是用来载人还是载物,如果是载人的话,那么就需要模仿电梯设计,需要双层保护 ...

载人的,是要仿照电梯的,所以需要安装安全螺母,类似于电梯的安全钳,目的是为了防止驱动螺母达到磨损极限后作自由落体运动。现在有几个问题:1、安全螺母是怎么样的,跟普通螺母一样么 2、驱动螺母这块应该要采用怎么样的轴承配对 3、如何有效得降低螺母螺栓磨损时的噪音

网友:
蜗轮减速机+齿轮齿条+防坠器。

网友:
没有12M的丝杆把,而且500KG要考虑配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行程12m???
有这么长的丝杆么,供应商能不能加工出来?
即使加工出来了,这种超长丝杆,精度也没了,还不 ...

即使精度有,也要买得起!

网友:
这么长的丝杆容易弯曲,转动也不灵活。最好是螺母转动,丝杆固定。

网友:
这么大行程,用丝杆?还是参考提升机吧

网友:
12米的丝杠  见识了

网友H:
楼主这个属于重载,长距离,垂直升降动作,每一项都是难题,建议慎重考虑!电机绝对要带刹车!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这个属于重载,长距离,垂直升降动作,每一项都是难题,建议慎重考虑!电机绝对要带刹车!

好的,谢谢大哥的提醒,对了 我上次发帖关于那个安全螺母,可以这样理解么:譬如在螺杆升降机中,安全螺母不承受或者只是稍微承受重载物的重力作用,它随着驱动螺母一同在螺杆上旋转,万一驱动螺母失效时安全螺母才起作用以防止承载部件作自由落体运动?

网友:
厉害呢,本公司经营成吉思汗打胶机供胶泵,欢迎有需求的客户前来咨询,电话010-65935027谢谢

网友I:
可不可以考虑液压机构,就想叉车那样

网友:
做设计,想用什么机构,是很简单的事儿。

难的是,能不能考虑到不能用哪些。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可不可以考虑液压机构,就想叉车那样

液压的话我们这边已经有了,现在是想试试用螺杆的

网友J:
12米有点长,没有12m的是丝杠,床子做不出来的。我之前做过15m的是两根7.5m丝杠接起来的。但是是水平放置的。这个倒可以做。如果需要咨询,或者做方案的可以联系我。17391582138

网友:
我做过类似的物料升降架,大约9m高的样子,我用的是涡轮+滑轨+链条。500Kg没压力。

网友K:
引用 网友J:
12米有点长,没有12m的是丝杠,床子做不出来的。我之前做过15m的是两根7.5m丝杠接起来的。但是是水平放置的 ...

滑轨多条连接我用过,丝杆我没接触过,请问丝杆连接怎么平稳过渡呀?烦请指教下,谢谢。

网友:
之前做过类似这种的结构,提升重量80~90kg左右,上升下降为链轮传动,提升高度不超过2M, 加配重,为了平稳加了阻尼。可以参考。

网友J:
引用 网友K:
滑轨多条连接我用过,丝杆我没接触过,请问丝杆连接怎么平稳过渡呀?烦请指教下,谢谢。

我记着是用的内螺纹的,特殊定制的,然后缝隙封胶。具体我忘记了,这个时间太久了。当时麻烦的是对丝不好对,这个加工工艺要很高。受力完全是在导向上,受百分之一的侧向力都会有卡顿现象。所以后期的调试安装很重要

网友(点评):
丝杆螺纹头尾连接用螺纹连接对不准吧。连接处是不是要沉下去插销?不知道对不对哈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记着是用的内螺纹的,特殊定制的,然后缝隙封胶。具体我忘记了,这个时间太久了。当时麻烦的是对丝不好 ...

很早的方案了,固定确实是内螺纹的,加导向两端好像还要牵引。具体还有哪些记不清了。

网友(2021-08-11):
我也正在设计家用电梯,多多请教。微信:nsh87601695

网友:
这个用螺柱?用绳吊好点吧

网友:
参考电梯结构吧,这么长的螺纹价格贵效果也不一定好

昨天抖音上还看见一种设备,把人从风力发电站底部送到顶部电机处,升降机原理,用的应该是钢丝绳,应该符合你的要求,你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