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导出CGM时没有创建权限怎么解决?

楼主(2019-03-27):
十多年第一次碰到,如图1,UG导出CGM时系统提示没有创建权限怎么办?(把网络关了再导时,出现图2)

网友:
在UG上没遇见你这样的情况,因为不用
但是在其他软件上,遇到过,说没权限,其实就是文件名或者文件夹名字,甚至有时是盘符的问题,转到桌面,简单名字试试就 好了
不知道你这是不是类似
或者你这是盗版,被禁用了,不过这种可能性很小

楼主:
盗版肯定的,但也不致于就我一个啊。

网友:
这样吗??

网友(点评):
你这又是什么情况?

网友(点评):
我这个能正常导出CGM,这个是干啥用的?用了这么久还没用过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