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落料模和成型模

楼主(2019-03-27):
材质铝板1.0厚,图上标的是英寸,成型后长宽都是79点几毫米。腰孔边到腰孔边的间距只有1.8毫米。现在开模具的没把握开,说怕变形。请高手帮我看看呢,都准备开模具做样品了

网友:
变形肯定有的。

网友A:
先落料冲孔再成型,4个角上的小圆孔肯定得变形。无锡苏州东莞温州这一带做精密钣金件模具的厂家较多,楼主可以找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落料冲孔再成型,4个角上的小圆孔肯定得变形。无锡苏州东莞温州这一带做精密钣金件模具的厂家较多,楼主 ...

4个角上的小圆孔是比较近,孔边到料厚内侧也就0.6毫米了。那成型再冲孔呢

网友:
主要看公差,精度太高干不出来的。

网友B(2019-04-28):
我司就是专门玩高精密模具的

网友(2023-08-27):
引用 网友B:
我司就是专门玩高精密模具的

亮亮绝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