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运动算例,仿真球体掉在刚体地面上反弹的过程

楼主(2019-03-27):
如图所示,我想用solidworks制作动画显示图1中小球受重力掉落在地面上,反弹的过程。运动算例中,地面设置为固定,球体受引力,然后球体和地面设置为接触组(如图3),仿真时球体掉落地面后,二者“粘”在一起,球体没有反弹,如图2所示.有没有哪位大侠指导下我哪里设置有问题?
感觉应该是球体和地面接触设置的有问题,二者应该是刚体间的碰撞接触,这个效果不知道solidworks怎么实现,希望了解的大侠指导一下

网友:
你要用motion 分析,动画不能仿真出你想要的效果,要把动画切换至motion

网友:
二楼说得对。材质刚性系数以及衰减,也是像那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參考

之前碰撞不能反弹的问题通过把分析类型由动画切换都motion分析解决了,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地板厚度很小时,球体掉落到地板上后会穿透,不反弹。如果把地板厚度增加,这个问题就不会出现。
大侠可否帮忙解释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比如就你发的这个例程来说,如果把盒子的壁厚逐渐改小,比如0.1mm壁厚,是不是有些小球掉落在盒子底部后会穿越?

网友A:
如果把盒子的壁厚逐渐改小,比如0.1mm壁厚,是不是有些小球掉落在盒子底部后会穿越?

是的,sw motion 也是有一些無法理解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把盒子的壁厚逐渐改小,比如0.1mm壁厚,是不是有些小球掉落在盒子底部后会穿越?

是的,sw motion 也 ...

你意思是这个是sw motion 分析软件本身存在的问题,而不是我们操作设置的问题?

你知道还有啥其他软件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不?有没有更好的软件推荐?

网友:
精度问题

网友:
这个需要设置弹性模量!

网友(2019-05-08):
引用 网友A:
參考

您好,我用motion分析了,接触设置的干橡胶球掉落到干的钢板上,用基本运动演示可就是谈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