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计算需要多大的推力

楼主(2019-03-27):
送料机构,搞清楚怎么计算推力,按公式算的太小了,感觉不对。哪位老大帮我看看,怎么计算的。
现在我是按轴承的摩擦力矩算M=umgd/2=0.005*15000*10*0.035/2=13.125N.m
折算到辊子切线上F=M/r=13.125/0.04=328N
太小了啊。轴承摩擦系数我还是按大点计算的。

补充内容 (2019-3-27 14:29):
亲们,不是动力滚筒,辊子都是无动力的,要计算需要多大的推力F。别弄反了呢。

网友A:
辊子和你要输送的零件之间的摩檫系数是多少,要知道
15000KG的工件放上去,初速度为0,需要一定的加速时间才能达到速度10M/MIN,加速时间段推力是最大的,需要计算出来,来确定电机功率

网友B:
1公式套错了,2,摩擦系数取小了,建议0.1-0.2    3,没加安全系数
扭矩=摩擦力*滚筒半径:  摩擦力=重量*摩擦系数(滚动摩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公式套错了,2,摩擦系数取小了,建议0.1-0.2    3,没加安全系数
扭矩=摩擦力*滚筒半径:  摩擦力=重量* ...

滚动摩擦系数是0的话,就不需要推力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滚动摩擦系数是0的话,就不需要推力了。

按照你现在的公式摩擦系数0.005,15吨的物体,你用75KG相当于一个人的力,你试一下能推的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辊子和你要输送的零件之间的摩檫系数是多少,要知道
15000KG的工件放上去,初速度为0,需要一定的加速时间 ...

功率我不担心,只要惯量匹配,响应时间都不会很长,我主要关心的是需要多大的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你现在的公式摩擦系数0.005,15吨的物体,你用75KG相当于一个人的力,你试一下能推的动吗

现在纠结的就是,是按滚筒和工件之间的摩擦系数算,还是按轴承的摩擦系数计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纠结的就是,是按滚筒和工件之间的摩擦系数算,还是按轴承的摩擦系数计算。

轴承摩擦算在安全系数里面就行了。把中间的无动力滚筒扣了,只留动力滚筒,你再好好想想该怎么算

网友C:
即使你计算的摩擦力正确,但是忽略了几个现实因素,受力时滚筒是否会产生变形,刚性足够?,滚筒与轴承是否同心,滚筒实际中是否同一水平面,滚筒平面是否会产生一定斜度。这些都会一定程度影响推力。摩擦系数尽量大点0.2~0.4都不为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承摩擦算在安全系数里面就行了。把中间的无动力滚筒扣了,只留动力滚筒,你再好好想想该怎么算

没有动力滚筒,都是无动力滚筒,推力推着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即使你计算的摩擦力正确,但是忽略了几个现实因素,受力时滚筒是否会产生变形,刚性足够?,滚筒与轴承是否 ...

那按那种公式呢,还是按我写的那个公式吗?安全系数什么的都以后再考虑,只是按纯理想的公式计算,用什么公式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B:
1公式套错了,2,摩擦系数取小了,建议0.1-0.2    3,没加安全系数
扭矩=摩擦力*滚筒半径:  摩擦力=重量* ...

你家滚动轴承的摩擦力矩的摩擦系数取0.1啊,看没看清楚这是滚动轴承

网友(点评):
对呀,现在贴吧里瞎bb的太多,懒得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即使你计算的摩擦力正确,但是忽略了几个现实因素,受力时滚筒是否会产生变形,刚性足够?,滚筒与轴承是否 ...

滚动摩擦系数0.4,你心理素质不错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纠结的就是,是按滚筒和工件之间的摩擦系数算,还是按轴承的摩擦系数计算。

滚筒和工件之间的摩擦力相对于整个系统来说属于内力,内力不改变运动状态
实际用公式迭代就会发现,这个摩擦力被迭代了。
滚动轴承的滚动摩擦系数才是你要考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滚筒和工件之间的摩擦力相对于整个系统来说属于内力,内力不改变运动状态
实际用公式迭代就会发现,这个 ...

能查到的滚动轴承的摩擦力是0.001-0.0015,这个就很小了,我放大挺多算的,算出来这个力还是很少很少。

网友E:
13.125N.m只是轴承的摩擦力矩,你还没计算运输负载需要的力矩,克服摩擦的力矩当然小啦,轴承摩擦力肯定越小越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13.125N.m只是轴承的摩擦力矩,你还没计算运输负载需要的力矩,克服摩擦的力矩当然小啦,轴承摩擦力肯定越 ...

不是吧,克服摩擦了就是能转动了,还有运输负载的力矩吗?如果有按什么公式计算。

网友F:
跟轴承的摩擦力矩有啥关系,这个是辊子的摩擦力来驱动的,上面15吨的东西假如是钢的话,那么就是钢与钢滚动摩擦,一般是0.15,那么驱动这个15吨需要F=15000*10*0.15=22500N,你的辊子直径是80mm,那么驱动扭矩为T=22500*0.04=900N.m,假如你选定的电机减速机为100:1,那么电机输出扭矩为9N.m,在核算一下效率你的你就可以知道你要选定的电机输出扭矩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F:
跟轴承的摩擦力矩有啥关系,这个是辊子的摩擦力来驱动的,上面15吨的东西假如是钢的话,那么就是钢与钢滚动 ...

亲,这不是动力滚筒,是无动力的,只是把工件放在辊子上,推力工作。

楼主:
引用 楼主:
亲,这不是动力滚筒,是无动力的,只是把工件放在辊子上,推力工作。

如果是动力滚筒是按这样来没问题。

网友E:
哦,把东西放上面,推这个东西啊,那应该按辊子和负载的滚动摩擦系数来计算

网友:
楼上说的很对,就是推力推,不管是气缸还是其他动力,关键这个辊子和负载的摩擦系数取多大,介于轴承摩擦系数和钢对钢摩擦系数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哦,把东西放上面,推这个东西啊,那应该按辊子和负载的滚动摩擦系数来计算

这样的话就是F=umg=0.1*15000*10=15000N,就是摩擦系数按0.05还要7500N,现实中用不了那么大,我没试过15吨的,试过几吨重的,人推就能推动。不应该差那么多啊。

网友G:
我认为没算错也不奇怪,毕竟只考虑要克服多少阻力,不考虑实际是否有倾斜辊筒变形增加阻力等因素的话没算错还真不奇怪。不过要考虑的是从停止到推动到正常运动的加速度。根据朋友你计算的阻力328N,我恒输出329N只有1N的总受力,F=ma a=1N/15000kg=0.000066m/(秒平方)
加速1小时才到0.2376m/s
当然啦只是理论比喻,实际上轴承摩擦影响本身相比于大系统微乎其微,只输出329N的力可能正面吹个风一切都不一样了
正确估算应该是走能量守恒来讲15t走多少距离需要多少时间,留完安全值确认电机功率,看看加速情况如何,做下减速比等等的微调
楼上的朋友我觉得也有道理,0.005轴承其实只是参考摩擦系数,是接近完全空载的轴承的结果,视乎装配、受载变形内外圈不同轴等原因变化是很大的。摩擦系数取高不过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认为没算错也不奇怪,毕竟只考虑要克服多少阻力,不考虑实际是否有倾斜辊筒变形增加阻力等因素的话没算错 ...

按现实实际情况,如果摩擦系数去0.05,或者再大点,力能到3280N,这样和现实差不太多。关键是不太清楚到底是以轴承的摩擦系数算还是以辊子和工件的摩擦系数算。现实中,几吨重的工件,一个人就能推得动,一个人的推力有几百N吧。

网友(点评):
以轴承摩擦系数来算,推力是克服轴承摩檫力做工

网友(点评):
我是这样算的,深沟球轴承的摩擦系数0.001-0.002,找不到带座轴承的,按0.005算的,小太多了。

网友(点评):
所有的摩擦系数都是最大静摩擦,也就是说相对运动才有意义才会提供阻力,筒子表面跟工件没相对运动所以可以考虑为无摩擦

网友E:
还有个问题,就是一个15t的东西压在多个接触点上,重力是不是该平分一下?,就像两个人抬一个东西,不能是和一个人抬一样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有个问题,就是一个15t的东西压在多个接触点上,重力是不是该平分一下?,就像两个人抬一个东西,不能是 ...

感觉这个倒是不用考虑,等效成一个辊子就可以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这个倒是不用考虑,等效成一个辊子就可以了吧。

哦忘记了,摩擦力和接触面积大小无关

楼主:
引用 楼主:
按现实实际情况,如果摩擦系数去0.05,或者再大点,力能到3280N,这样和现实差不太多。关键是不太清楚到 ...

我是这样算的,深沟球轴承的摩擦系数0.001-0.002,找不到带座轴承的,按0.005算的,小太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现实实际情况,如果摩擦系数去0.05,或者再大点,力能到3280N,这样和现实差不太多。关键是不太清楚到 ...

能推动不奇怪,下面轮子呢力气大点的人解开手刹用脖子的肉拖着车走都行。但也正如我之前回复所说,实际所需克服阻力变化范围非常大,你不知道理论估算328N你动力源输出500N是不是真的够用毕竟实际阻力可能是328可能是928,要考虑你需要他运动的情况,一般来说,动力源所能的动力跟实际阻力的会相差好多倍,出来的结果才会比较稳定(比如你输出100000N 328跟928阻力不管他都行不太影响结果,但你只输出1000N,不确定因素就太多了)
人嘛肯定不一样,你推个东西感觉不够力自己会加力感觉推太快就会减一点,机器很笨做不到

网友H:
楼主这么算,也没看到有什么错。但是摩擦力矩公式是M=Fn*δ(δ:滚阻系数),这个公式绝对不会有错。但是轴承的滚阻系数无从得知,这个公式就不可以用了。我们换个思路来:一般的滚动摩擦力为滑动摩擦力的1/40-1/60,我们假定你这个滑动摩擦系数为0.1。则滑动摩擦力F1=15000*10*0.1=15000N,滚动摩擦力F2=1/40*F1=1/40*15000=375N。和楼主计算的差别并不大。当然,这都是理论值,实际操作需要给一个安全系数。

网友I:
引用 楼主:
现在纠结的就是,是按滚筒和工件之间的摩擦系数算,还是按轴承的摩擦系数计算。

对工件来说,工件的摩擦力就重量*摩擦系数,没必要计算从动辊或轴承力矩,而对于传动辊来说需要提供摩擦力*辊子半径的力矩才能提供足够的力克服工件的摩擦力(即推力,另外还需要考虑惯性)
既推力大小为0.005*15000*10=750N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这么算,也没看到有什么错。但是摩擦力矩公式是M=Fn*δ(δ:滚阻系数),这个公式绝对不会有错。但是 ...

这个力太小了,和实际上不符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对工件来说,工件的摩擦力就重量*摩擦系数,没必要计算从动辊或轴承力矩,而对于传动辊来说需要提供摩擦 ...

如果是动力滚筒,T=Fr,这样没有疑问,现在不是动力滚筒,疑问的是工件前进是克服的辊子和工件的摩擦力还是轴承转动的摩擦力。

网友:
F=f=μMg=0.005x15000x10=750N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动力滚筒,T=Fr,这样没有疑问,现在不是动力滚筒,疑问的是工件前进是克服的辊子和工件的摩擦力还 ...

实际应该是一个概念,轴承转动的摩擦力就是工件滚动的摩擦力,不管轴承受到的摩擦力怎么传递到工件,对工件来说只要推力大于它所受的摩擦力就可以滚动了,当然如果工件是静止的或者要加速运动还得考虑工件的惯性

网友:
讨论得好激烈,学习了!

网友:
不错的帖子,收藏一波

网友:
需要乘于两倍的安全系数!

网友:
推力推动的话,摩擦系数用辊子与工件、辊子与轴承两者较小的静摩擦系数计算。只要能克服较小的阻力,辊子滚动后,推力就可以降下来

网友:
即使计算出来也会有一定的差异,建议楼主找专业的传送装置厂家。

网友:
你应该算传送带摩擦力和送货物重量多少算推力,轴承的摩擦力只是考虑力里很小的一部分

网友:
大家写的一手好字

网友:
同意8楼9楼

网友:
可以参考工件相对于辊子有无滑动,没有相对位移就按静摩擦算,这样就只需要考虑轴承的理论摩擦系数,如果有相对滑动就按动摩擦考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