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关于镜像零部件的疑问

楼主(2019-03-27):
如图所示,镜像一个零部件,这个镜像零件就会跑到特征树的最底部而且无法拖动,但我想把它放到一个子装配里面去,请教大神,应该怎么操作才行?另外,我试过把这个镜像零件删除,结果镜像的源零件也被删除了,这要怎么避免呢?

网友:
在裝配圖里直接把你要的零件拖出來,再裝配。不然鏡像操作應會默認為特徵操作一樣,在底部。

网友:
楼主怕是对镜像命令有什么误解吧,建议先把自带的帮助关于镜像命令的部分看一遍

网友:
为啥不复制加约束,非要镜像

网友:
1那不叫特征树,那叫装配树
2那不叫底部,那叫头部,谁规定头部一定在上面的
3既然是头部,那理所应当镜像零部件出现在那
4你把想镜像零件放到子装配里去,那首先应当是源零件在子装配中去,多简单的逻辑,楼主不明白吗
5 把这个镜像零件删除,结果镜像的源零件也被删除了
无图无真相,根本不可能的。

楼主:
统一回复:
谢谢大家的指点,是我的方法弄错了,我打开需要镜像的零件,然后镜像后再保存成另一个名称,再装配进去就没问题了。
另外那个源零件被删除的原因也找到了,是我原来把零件另存成一个其它名称,再试试镜像方法,以为这样才不会影响到原来名称的零件,结果装配树里原来的名称也跟着变成另存的名称,可能是设计的时候保存在内部的原因才会这样。

网友:
楼主要多钻研钻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