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切削分割,分不了模

楼主(2019-03-27):
箭头位置用来做产品定位面,我用了切削分割,分不了模,求助群友帮忙

这是用压凹做的,红色区域如何挖除,求助高手指点,因为用压凹,做仿型真的很好用

网友A:
没有用SolidWorks做过复杂曲面。红色箭头是怎么画上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用SolidWorks做过复杂曲面。红色箭头是怎么画上去的

微信里面

网友B:
这个需要抽出曲面后,把它做为分模面,再去剪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需要抽出曲面后,把它做为分模面,再去剪切。

我试了,也不行,分模面破损,曲面缝合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