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神,关于电机不够力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9-03-27):
现在电机是2.2kw的三相异步电机,没有减速机,现在靠电机拖动一物体,物体越往后拖越重,拖到后面时力有点不够,拖的速度很慢,现在有什么办法可以加大电机的力,加减速机的话空间不太够(如果有平行轴的减速机,并且出力轴和入力轴都在同一面的话就可以,但是没找到),由于现在电机只调到25hz,最大可以加到50hz,我的想法是把入力链轮的齿数加大是不是扭矩就会变大,拖动的力就会比以前大,但是速度会变慢,所以把电机频率加大速度还是可以保持和原来一致,我的这个想法对不对?请各位大佬指正!

网友:
T=9550P/n
T--扭矩(单位:N.M)

P--电机的功率(单位:KW)

n--输出的转速(单位:转/分)
原理都不请,怎么改呢。想增大扭矩,要么增大电机功率(换功率大的电机),要么降低输出轴转速(增加减速机)。

网友:
1、功率一定时、速度越快,力量会越小
2、假如因为受阻力速度变慢,电机容易起热
3、假如电机输出扭矩不变的情况下,你把拖动链轮变大,拉力会变小4、这种异步电机,通过变频器调速的话,速度低时,相应的输出功率也变低,
想通过这个方法降速,提高拉力可能行不通
5、按你说的,行星减速机不能用吗?输入输出轴平行,并且在一个平面上

网友:
有没有应用结构图?

网友:
上个图看看。不行通过链轮或者同步带来减速也可以增加扭矩的吧,毕竟你说减速机的入力轴和出力轴再同一面可以安装,用链条或者同步轮应该没问题

网友:
电机转速与输出扭矩成反比的吧,最好换电机

网友A:
楼主想法没问题,干就行了。频率在50赫兹以下就行。

网友:
可以按楼主的想法做。

网友:
加一個動滑輪,力就可以減一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想法没问题,干就行了。频率在50赫兹以下就行。

你还真敢胡JB扯

网友:
平行轴减速机可以有    我们找厂家做过     你可以联系你们常用的减速机厂家定做

网友:
链轮链条简单省事

网友:
你个煞笔不知道50赫兹以下是恒扭矩,以上是恒功率输出?

网友:
减速机是肯定需要增加的!

网友:
平行轴减速机有的是啊,推力一定的情况下,速度越快,功率必然会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