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链条这种绳子怎么画

楼主(2019-03-27):
各位大神这种绳子怎么画

网友:
螺旋拉伸
进行阵列

螺旋拉伸的section(截面)与阵列数相关,具体自己尝试拉 ~

楼主:
只能是这样的效果,不像链条的样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的

引导线需要研究。

网友:
UG里面有个功能是自动生成螺旋线的,根本不用自己画。

网友(2019-05-25):
螺旋线,阵列

网友(2019-08-02):
引用 楼主:
只能是这样的效果,不像链条的样子

lz能否共享下源文件,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