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CrMoAl+sk7

楼主(2019-03-27):
轴热处理渗氮做到47度,卡簧做到37度,怎么还是不耐磨,而且断了,疲劳也不行

网友A:
不说工况,干啥用的,咋帮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说工况,干啥用的,咋帮你?

用在合页上,靠硬摩擦产生阻力达到阻尼的效果

网友A:
你说的工况还是很模糊。两种材料相接触,谁和谁的摩擦系数最大?只能给你这些提示了。为了增大摩擦系数,我们曾经用过钢-粉末冶金。也许你该换个思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工况还是很模糊。两种材料相接触,谁和谁的摩擦系数最大?只能给你这些提示了。为了增大摩擦系数,我 ...

这种表面处理是不是粉末冶金的?找了好多材料都做不到这种效果  疲劳二万次,进口的样品

网友(点评):
知道国外为了增加耐磨,采用啥工艺吗?你没见过的话,你想都想不到!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种表面处理是不是粉末冶金的?找了好多材料都做不到这种效果  疲劳二万次,进口的样品

是的  想不到,老哥,能否指点下?谢谢

网友B:
换个思路硬不是耐磨的唯一方案。

网友C:
镀硬铬试过没?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镀硬铬试过没?

是先热处理好再拿去镀硬铬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思路硬不是耐磨的唯一方案。

经验欠缺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先热处理好再拿去镀硬铬吗

是的,可以渗碳淬火后精磨外圆再镀硬铬。卡簧断了?调质没调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可以渗碳淬火后精磨外圆再镀硬铬。卡簧断了?调质没调好吧

谢谢老哥,再请教个问题,卡簧是SK7材质,料厚1.5断了,冲压料厚0.8的 也是断,找不到原因,跟调质关系很大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哥,再请教个问题,卡簧是SK7材质,料厚1.5断了,冲压料厚0.8的 也是断,找不到原因,跟调质关系很 ...

跟调质关系大,可以看一下金相组织

网友D:
什么材质,热处理的工艺是否达标?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材质,热处理的工艺是否达标?

材质如题,轴热处理渗氮47度,卡簧渗碳37度

网友E(2019-06-20):
可以试试离子渗氮,需要可以联系

离子渗氮作为强化金属表面的一种利用辉光放电现象,将含氮气体电离后产生的氮离子轰击零件表面加热并进行氮化,获得表面渗氮层的离子化学热处理工艺,广泛适用于铸铁、碳钢、合金钢、不锈钢及钛合金等。零件经离子渗氮处理后,可显著提高材料表面的硬度,使其具有高的耐磨性、疲劳强度,抗蚀能力及抗烧伤性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试试离子渗氮,需要可以联系

离子渗氮作为强化金属表面的一种利用辉光放电现象,将含氮气 ...

你厂在哪  支持做样品处理吗

网友:
深圳,天津有厂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