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千斤顶压杆活塞漏油,怎么修啊?

楼主(2019-03-27):
液压千斤顶压杆活塞漏油,怎么修啊?
图中活塞地方漏油,是什么原因啊?有解决办法吗?

网友:
活塞地方漏油,是不是密封失效了?或者加工的表面没达到要求?

网友:
换个o型圈啊

网友:
一般都是密封件的问题

网友A:
先看密封圈,再看柱塞,有划痕研磨下。

网友:
几十块钱的一个东西还修?修理的人工不是钱吗?

网友(点评):
修着玩,这东西确实不值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密封圈,再看柱塞,有划痕研磨下。

多谢啊

网友:
柱塞和柱塞套磨损。淘宝上买一套15块钱

网友:
大多数情况是密封圈失效?

网友(2019-06-14):
密封件出的问题,可以找密封件生产厂家,indel13306879118

网友:
网上有卖千斤顶密封件维修包的,买一套自己换上就行,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