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置度怎么理解

楼主(2019-03-27):
如图。位置度Φ0.3具体是什么意思?假设我的圆孔直径为10+/-0.5,怎么计算出实体孔的位置是满足图纸要求的?

网友:
图上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
把位置度的定义好好理解下,就是图片上第二三行那句话。

网友:
1.你要准确测量已加工完成孔径的实际尺寸。
2.在孔径实际尺寸的基础上测量到A,B两面的壁厚。

网友:
这是一个范围值。

网友:
细节还是要把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