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问题请教

楼主(2019-03-27):
请问,光纤传感器安 和光电传感器有什么区别,之前一直在用,从来没思考过,请指教!!!

楼主:
我们公司就有基恩士的...

楼主:
大神召唤术,出来吧...皮卡丘

网友A:
光纤传感器种类多,检测距离的,位置的,光强度的,对射的,反射的都有。光电传感器一般只有一种结构,只检测亮和灭,功能和接近传感器类似,我理解是这样

网友(点评):
我理解是光纤比较贵,精度高,光电是精度差,比较便宜

网友:
光纤的光斑可以比光电的更小,也就是说光纤的检测精度比光电的检测精度高;

网友(点评):
是的,另外就是价格

网友:
光电是一个统称,光纤传感器是光电传感器的一种,普通光电传感器是直接发光,收光的,光比较发散,测试精度相对差,光纤的是靠光纤线发光,光束比较集中,检测的精度也相对高

网友(点评):
之前用了很多,一直没思考过,谢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光纤传感器种类多,检测距离的,位置的,光强度的,对射的,反射的都有。光电传感器一般只有一种结构,只检 ...

好像不准确,光电传感器分对射,反射,距离可以设置的

网友:
光纤随一套要几千块,都配带放大器的!

网友(2021-09-09):
都是将光信号转为电信号,原理上没区别,区别在于物理外观和安装方式。光纤传感器带光纤线、光纤头、光纤放大器,光电开关是把三者集成在一个小盒子里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