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齿轮如何上限位的?

楼主(2019-03-27):
各位大侠,前些日子测绘的一个手摇减速设备,其中有个齿轮是图中那样装配的,但是我只想到了齿轮下面的限位。想问下大家,上限位如何做呢。从实物上我没有看出来,请大家帮忙看看。

实物1

实物1

齿轮上面

齿轮上面

我的图

我的图

网友:
靠自重吧,反正你轴承内圈也没有限位措施

网友(点评):
像这种齿轮是水平工作的,上限位可以靠自重吗?第一次做传动,不是很懂。

网友A:
可能是你轴承选错了。结构也不对,实物做出来的话可能转不了圈,用不了。描述不清楚,不好下结论。

网友(点评):
可能是我的结构有问题,但是通过看实物,我能想到的也就这些了。看看大家能不能提供些建议

网友:
没准设计就是单面定位,还有就是按你第二个图的画法这轴承装进去内外圈都拿不出来,轴孔肩都太高。
要考虑轴承怎么拆。

网友:
你不是还是那个面还有一些齿轮传动的附件吗,那些配件起到了限位的作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你轴承选错了。结构也不对,实物做出来的话可能转不了圈,用不了。描述不清楚,不好下结论。

齿轮不可能单面定位,从理论上这种说法就不对。要想彻底解决,既然是测绘,你不全拆下来叫测绘吗?别省懒事儿了,全拆了,定然一目了然,看看人家原来用的是什么轴承,如何定位的!测绘还是比较能学本事儿的,测绘也不是新手能干的活!我估计是角接触球轴承(载荷小的时候),看你这齿轮还不小,估计应该是角接触圆锥滚子轴承。

网友(点评):
拆不了的,别人家的设备,只是去看看如何使用,最大限度就是后门拆下来,看看里面。

网友(点评):
问问这个设备的操作者。看看手册, 选个啥轴承吧。不会的找手册。

网友(点评):
或者这个公司修过这台设备的师傅

网友B:
轴承内圈用轴用挡圈定位,齿轮内孔加宽,用孔用挡圈把齿轮和轴承定位

网友(点评):
正常情况是这样的,但是根据实物图片来看,都没有用到挡圈。不知道是如何定位的,还是不需要定位呢,靠自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轴承内圈用轴用挡圈定位,齿轮内孔加宽,用孔用挡圈把齿轮和轴承定位

有道理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这个意思。上面用螺丝锁住中心轴,做个比齿轮中心孔大的压板,看你图上下面轴承是靠轴上做的台阶定位的,上面装用螺丝上上可以保证轴承和齿轮定位,注意轴上的台阶直径不要超过轴承内圈太多

网友:
这个不是很简单吗?参考丝杆固定侧的支座组件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