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调水平

楼主(2019-03-27):
各位大神们,下午好,有谁知道车床水平应该怎么调才是标准的调法?

网友:
水平尺。成90°,并且与床身轴线重合。看说明书。

网友:
组装时调还是成品机调还是现役机纠正水平?

网友:
先校准水平仪,擦净接触面油污,再打水平。最好在床身前中后三个位置都看看。

网友:
刀塔机就得用专用的水平桥,平床身机床可以在中托板上找水平

网友:
一把水平尺打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