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转接触,反转分开,请问要怎么设计呢

楼主(2019-03-27):
    在做毕业设计,请各位大神指点一下,谢谢!
    如图,圆盘上有几个触点,圆盘附近有金属片,金属片通过弹簧的张力靠在圆盘上,想实现圆盘正转时触点与金属片接触导通,而反转时触点与金属片分开。请问该怎么实现,或者要怎么修改呢,谢谢!

网友A:
触点位置处做个转动机构,正转时靠离心力打开,反转时回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触点位置处做个转动机构,正转时靠离心力打开,反转时回收

谢谢!不过没怎么明白,能讲得稍微详细点吗

网友B:
带个转角气缸,接个信号发聩,任务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个转角气缸,接个信号发聩,任务完成。

想用纯机械方法实现,不想接入电子器件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用纯机械方法实现,不想接入电子器件哦

90°拨叉,正反转带一下就好了

网友C: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Dc3NjkxfDQyODc0NTdkfDE3NTc3MTczNDl8MHw%3D
如图,在触点旁边加一个活动杆,顺时针转时,活动杆拖后,弹簧拉长,触点接触;逆时针转时,活动杆被圆柱销挡住,顶起金属片,触点断开。

网友:
是不是这个圆,一直连续旋转的

网友D:
画个简单的草图,看看你能看懂不
1.弹簧片和触点,伸出缩回的
2.给弹簧片活动的导轨
3.轴,特殊的轴套,正向转的时候,先推动伸出1弹簧片,逆向转的时候先缩回……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Dc3NjkxfDQyODc0NTdkfDE3NTc3MTczNDl8MHw%3D
如图,在触点旁边加一个活动杆,顺时针转时,活动杆拖后,弹簧拉长,触点接触;逆时 ...

感谢,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画个简单的草图,看看你能看懂不
1.弹簧片和触点,伸出缩回的
2.给弹簧片活动的导轨

看懂了,谢谢您画的图!

网友E:
使用拔插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F:
引用 网友C: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Dc3NjkxfDI4MzFjMzFlfDE3NTc3MTc0Mjh8MHw%3D
如图,在触点旁边加一个活动杆,顺时针转时,活动杆拖后,弹簧拉长,触点接触;逆时 ...

大佬,我想问下圆柱销、活动杆、弹簧都是固定在圆盘上的吗?

如果都固定在圆盘上,那就起不了作用了。

要是圆柱销不随圆盘转动,那圆盘只能转动比较小的角度,一旦转的角度过大,新加的弹簧就会被拉变形失效,甚至断了。

网友G:
提示一下:把转动的圆盘改成多边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佬,我想问下圆柱销、活动杆、弹簧都是固定在圆盘上的吗?

如果都固定在圆盘上,那就起不了作用了。 ...

都是固定在圆盘上的。能起作用吧,你再好好审一下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使用拔插是最好的选择。

请问拔叉要怎么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提示一下:把转动的圆盘改成多边形

改成多边形是起到什么作用呢,请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