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成捆方管切割工具

楼主(2019-03-27):
工厂需要经常切割成捆方管,用圆锯机切割经常⊙?⊙?弄坏锯片,龙门锯没用过,各位大哥能不能提供一下,用哪种工具最合适?

网友:
带锯床
详情请自行百度

网友:
如二楼,直接用带锯

网友:
嗯,应该是带锯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
主要是夹紧问题,夹的不好,带锯死得还要惨,继续用切割片,改良夹紧方法,譬如头上压一下。

网友:
带锯床+自制卡具

网友:
首选锯床,再配质量好一些的锯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