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量求助

楼主(2019-03-27):
目前正在做一个液体灌装的方案,重量2克左右,需要称量精度±0.03克,请各位大神推荐一款称量仪器或者压力传感器,谢谢。

网友A:
查一下德国HBM或者托利多都有这类产品

网友B:
这个可以考虑用精密的定量泵,说打多少打多少。
主要看你对灌装时间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考虑用精密的定量泵,说打多少打多少。
主要看你对灌装时间的要求。

有分液仪器,称重是为了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德国HBM或者托利多都有这类产品

谢谢,我去看看

网友C:
有高精密的称重压力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高精密的称重压力传感器!

一直没找到,有推荐的吗???

网友:
苏州纽曼也做称重单元,以前有过接触,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