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丝杠 抱闸的保护问题

楼主(2019-03-27):
请教一下大家,我现在有一个设备重物的重量大概有400KG,用的是4010的丝杠,电机带有抱闸。加速度是0.3m/s^2.
现在担心的问题是怕断电或者联轴器或者抱闸失效,反正需要一个保险装置防止事故发生,请问一下大家这种情况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

网友:
个人建议:增加带锁的平衡气缸,设备断电,气缸抱闸锁死,还有是否可以考虑增加配重块,减小提升重量,

网友:
起重机械当中有专用的联轴器,保证不会掉落的。

网友:
负载这么大,还是搞个配重好一些

网友:
升降装置上带插键,断电弹出。

网友:
有专门的电机刹车装置,当断电或者按下紧急按钮时,电磁阀失电,使得刹车装置上的压缩弹簧复位,抱紧旋转轴。

网友:
使用常闭装置。

网友A:
你运气真好我前一阵刚好遇到同样的问题给你推荐一款电磁离合器失电刹车通电释放刹车能快速响应
日本 小仓OGURA离合器 有无键套安装方式 安装挺方便的 往丝杠上一套
网址仅限于参考不是做广告

网友:
这种级别的提升,确实要有额外的自锁装置。光电机的抱闸,肯定是不够安全的。
这个要找重型机械或者电梯类似设备的资料,可以了解更多。

网友B:
负载400KG丝杠垂直放置,那肯定要加平衡气缸或者是配重了,不然你这个速度得配多大的电机啊,电机越大花钱越多,丝杠这样一直受重力估计也难吃的消。重物400KG提升速度应该不会太高吧,有没加了减速器,如果不怕摩擦多可以降低点丝杠螺距,这样对电机要求不会过高,丝杠螺旋升角也小点,对受力也好点。

网友:
导轨的锁紧装置,每个滑块安装一个。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 高速机床。垂直升降动力刀头 也是用滚珠丝杆。都有加平衡气缸,尽量让平衡气缸与垂直部件重力抵消掉。

网友:
能够想到的方法

1. 加平衡:行程小可以考虑用平衡气缸,行程大用铁块+钢丝绳
2. 底部放液压缓冲:即使掉落也不会砸坏设备
3. 换带锁的导轨滑块:很多品牌都有,通气滑块打开,断气滑块锁死

每种方法都有弊端
加配重会造成惯量比增大,可能要换电机
液压缓冲不适合防止人被砸到
带锁滑块适用于静止状态下的锁死和解锁,不适合运动中的锁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载400KG丝杠垂直放置,那肯定要加平衡气缸或者是配重了,不然你这个速度得配多大的电机啊,电机越大花钱 ...

选得2.2KW的电机,抱紧力22牛米,配重也不好加空间有限,在网上看见pascal的氮气平衡

网友:
可以另外增加一个断掉顶紧限位机构。

网友:
棘轮防止逆转装置

网友(2019-07-23):
引用 网友A:
你运气真好我前一阵刚好遇到同样的问题给你推荐一款电磁离合器失电刹车通电释放刹车能快速响应
日本 小仓O ...

400KG重物,有这么大力矩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选得2.2KW的电机,抱紧力22牛米,配重也不好加空间有限,在网上看见pascal的氮气平衡

最后选了啥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