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向柱塞泵压力上不去的问题

楼主(2019-03-27):
压滤机的轴向柱塞泵安装好之后压力上到14个压就不往上走了,噪音点大是什么原因?

网友:
先看柱塞泵的工作参数再看各阀的调整状态。

网友:
是不是柱塞泵的缸体和配流盘产生偏差,造成了大量泄露,压力上不去?

网友:
看看电机功率是否匹配。

网友:
密封回流了

楼主:
|未来第一站发表于 03-27 21:26先看柱塞泵的工作参数再看各阀的调整状态。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3-27 22:06是不是柱塞泵的缸体和配流盘产生偏差,造成了大量泄露,压力上不去?

楼主:
|水里游001发表于 03-27 22:11看看电机功率是否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