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气动减压阀的问题

楼主(2019-03-27):
图1 气动比例减压阀

图2 样本资料

有一个Festo气动减压阀(图1),其型号为MPPES-3-...-10-010-SA,找到一个Festo的样本资料,但是样本资料没有MPPES-3-...-10-010-SA,仅有比较类似的样本,其原理图如图2所示。
有几个疑问,样本资料中的1、2、3、X、W分别是什么口,还有就是P/E这个压力传感器,它的功能是根据输出端的气压压力反馈一个电压信号X,然后这个电压X与控制信号W经过逻辑运算形成一个控制信号送给比例减压阀的线圈进而控制输出压力吗?
有没高手前辈指点一二

网友:
据我了解
1是进口
2是出口
3是泄口
w是控制
x是反馈

网友A:
方框有一斜杠,上面是字母E,下面是字母P,这个元件是一个压电开关。当2号管路有输出压力,压力为某一值时,压电开关便产生一个电信号x,这个电信号x与w电信号进行比较,若大于设定值,则由x与w比较后输出一电信号到气动减压阀的电磁铁,即电磁铁得电,启动减压阀的排气口3排气,使得压阀的输出口2的压力降下来达到某一设定值。反之,电磁铁失电,进气口1进气,出气口始终保持某一设定压力值向外输出压力。

网友:
费斯托的东西就是牛,一个减压阀也做得这么大。

楼主(2024-05-12):
引用 网友A:
方框有一斜杠,上面是字母E,下面是字母P,这个元件是一个压电开关。当2号管路有输出压力,压力为某一值时 ...

表述的非常清楚,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