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指教,钢珠上料检测。

楼主(2019-03-27):
进贴的大神好,本人在做一个钢珠上料的机构,采用的是尼龙管输送,但在管上2个位置要检测有无钢珠,如下图,我采用的M12的接近开固定在管上检测(有试过可以检测到),请问大家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或有这一类检测的专用感应器,谢谢, LI3~(HR9774VMI`[~YA]PD6.png

网友A:
有专门的接近开关,直接套在气管上的,如下面的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专门的接近开关,直接套在气管上的,如下面的图片

谢谢!清楚了。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易福门环形开关 值得拥有

网友:
钢珠是圆球面,你采用接近开关检测效果会不好,最好用对射型光电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