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同步带的传动请教

楼主(2019-03-27):
我在做一个电机带动的同步带驱动机构,带动一个小车的轮子。一侧电机轴输出直接安装同步轮,另一侧同步带轮连接一个小车轮。同步带轮大小都准备选用5M 50齿,大约外径70mm,1:1的同步带传动,中心距大约200mm;电机功率大约2kw,额定转速3000rpm
有几个疑惑请教各位大神:
1、电机要正反转、刹车,驱动小车前进后退和刹车,用同步带合适吗?查了选型表,按功率转速,5M的同步带就可以了。
2、选用16mm宽的单带可以吗?总感觉不够用,可以用两个带传动吗?意思就是两个带轮并在一起,两条带,有这么用的吗?

3、中心距较小,200M,可以不涨紧吗?不张紧的话可以坚持多久?是否可以考虑做成损耗件定期更换呢?
多谢多谢

补充内容 (2019-3-28 19:52):
我好像不能上传图片啊,要不我把选型图发上来

补充内容 (2019-3-28 19:58):
在22楼有选型图,我不知道怎么编辑主贴了,你们可以移步22楼查看

网友A:
要张紧,可以在电机座上做长条孔。电机放在小车上,电机是要线缆的,确定要拖线着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张紧,可以在电机座上做长条孔。电机放在小车上,电机是要线缆的,确定要拖线着走?

感谢回复,是用电池驱动的,带着电池电机一起走

网友:
1、同步带驱动一般用于伺服机构驱动,普通的电机驱动用链条传动即可;
2、根据同步带曲线选取;
3、需要张紧。

网友:
不张紧,能坚持多久?这个不好说,不同厂家的同步带,弹性不一样,带变松的时间也不一样。

网友:
我没记错同步带原则上不用张紧轮,会使弯曲疲劳强度减低。设计成能调中心距会好点。

网友:
不用定位模式的话,不赞成用同步带,噪音太大。用多沟带

网友B:
电机功率2KW3000转,是伺服电机吧,没有减速机吗?转速这么高,小车跑多快啊?

网友:
同步带选大1号的为好

网友C:
一、是否够用,楼主可以看机械手册,或者根据皮带厂家,如盖茨/三星等,其官网上均有皮带的专门校核软件。二、不同厂家皮带也是有等级之分,基本是三档,等级越高功率密度越大。三、中心距200,最大外径70,与我们用过的类似,一般是用U型槽涨价,初始皮带在跑一段时间后会有涨价力下降,需要二次张紧。

网友D:
电机功率2kw?你有多大负载啊?

网友:
这么用可以的

网友:
1.选型时功率传递就和带宽有关了,纠结带宽,说明你对你的计算没底,
2.张紧的目的不仅仅是增加包角和传动的刚性,重要的是便于安装调整及维护,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功率2KW3000转,是伺服电机吧,没有减速机吗?转速这么高,小车跑多快啊?

哈哈,小车是要跑很快,要到60km/h,特殊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功率2kw?你有多大负载啊?

负载?300kg吧,而且用的是双电机驱动,加速性能越快越好
其实可以理解就是一个小电动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是否够用,楼主可以看机械手册,或者根据皮带厂家,如盖茨/三星等,其官网上均有皮带的专门校核软件。 ...

意思就是说用U型槽设计成中心距可调是吗?
传动形式还没定,关键是需要频繁的加减速,可能要倒车,同步带这么用可以吗?
其实查询带传动表,5M的带就可以支持2kw 3000rpm了,为了保证安全余量,我甚至准备用双带传动

另外还可以用双排链轮传动,但是我觉得噪音大,涨价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就是说用U型槽设计成中心距可调是吗?
传动形式还没定,关键是需要频繁的加减速,可能要倒车,同步 ...

不建议用链,链条松的更快,且噪声会大些。加减速没关系,工业机器人里有用的,详细的计算可以用对应皮带厂家的专门软件校核一遍,功率密度够就可以了,但还需要注意下,同步带张紧后会对电机轴有径向力,这点主要用于校核轴承寿命。

网友E:
电机3000转速,直接到皮带轮,估计有点高,你看一下手册5M的行不行,另外,你的负载重量多少?这个需要计算才能选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机3000转速,直接到皮带轮,估计有点高,你看一下手册5M的行不行,另外,你的负载重量多少?这个需要计算 ...

用的是单片机控制直流无刷电机,3000rpm是额定,也是最高转速拉,一般用途转速都会很低的,都在几百rpm

楼主:
补充两张同步带选型图供大家参考,我也是新手,好东西共享

网友:
如果你害怕的话你可以做双排的同步带轮啊   选型你也可以找我
加我微信 fengqing8199   手机号码  150 2693 1924

网友:
同步带正反转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负载?300kg吧,而且用的是双电机驱动,加速性能越快越好
其实可以理解就是一个小电动车

那你的同步带可以承受吗?

网友:
请问,这是怎么算的,能否解答一些,

网友:
同步带的型号选大一些,建议优选5M的型号,再增加涨紧轮。

网友F:
你选的不合适
22-8M-20    22-8M-20    带576-8M-20 这个合适
张紧需要

网友G:
噪音太大,可以用V带

楼主:
引用 网友G:
噪音太大,可以用V带

V带怕打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选的不合适
22-8M-20    22-8M-20    带576-8M-20 这个合适
张紧需要

怎么看这个选型啊,我看下来是5M就够用了啊,3000rpm,2KW

网友H:
你是要造电动汽车的节奏,而且是后驱,如果后轮设计减震功能,就涉及到电机轴和后轮轴距的变化,同步带张紧就要做成自适应的。如果不做后轮减震。。。。。。都9012年了,还是做主动减震比较有意思。

网友:
涨知识了,感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是要造电动汽车的节奏,而且是后驱,如果后轮设计减震功能,就涉及到电机轴和后轮轴距的变化,同步带张紧 ...

的确是哦,不过是专用车,不坐人的啊

网友:
不单要看几M,还要看带轮齿数的多少,如果你选5M,齿数可能相对会多些,参照同步带厂家的选型手册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