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切应力分几种啊?

楼主(2019-03-28):
    材料力学学得不好,求哪位大神比较精通的给指点一下。

网友:
切应力属于应力张量中的一个分量。空间一点的应力状态描述,要选定哪个面上哪个点,以及哪个点哪个方向。在同一面上不同点以及不同点的不同方向上,会有不同的描述方式。不同的描述方式会带来应力的不同,但针对具体的情况,会存在三大主应力恒定的情况,此时切应力为0,以三大主应力为基准,可衍生出相应的第四强度理论,而剪应力为主的属于第三强度理论。

网友:
路过,看了大神的回复,学到了

网友:
一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