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打印不显示1,6,8数字,求教各位大神

楼主(2019-03-28):
CAD打印不显示1,6,8数字,求教各位大神!!!  详细见图片
实际打印出的图纸与预览一样

图纸显示

打印预览显示

网友:
比例不对

网友:
换个字体看看,同时在另建几个标注(甚至新建文件)试试

网友:
这个是打印机的问题,所以打印出来的东西要自己再看一遍,可能会打印跟电脑上不一样的符号和字

网友:
选用字体、打印样式等有关

网友:
字体设置有问题吧?

楼主:
谢谢各位的关注  不是字体和打印样式的问题,因为打印时同一个字体同一个样式只有1,6,8不显示比如:260打印时,只显示2  0,挺奇怪!
我是这么解决的不知道对不对  但是确实解决了我的问题   先用修复命令修复,再用清理命令清理,然后保存,关掉CAD,关机重启(必须关机重启,我也试过不关机重启但是解决不了,但是关机重启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