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上下震动的系统求问

楼主(2019-03-28):
实验用的,负载50kg左右,上下行程20cm,频率10次/s。怎么做到?液压系统可以做到吗?伺服电缸?电机?

网友A:
肯定是使用振动电机了

网友:
偏心轮+摆杆,值得拥有

网友(点评):
不错的方案 就是现在一个振动电机就搞定了

网友(点评):
偏心轮+摆杆我是知道,但是如果用振动电机怎么做到行程20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使用振动电机了

什么样的振动电机可以达到200mm的行程

网友:
按这个要求也就电机加遥杆能搞了,电机600r/min,搞一个大扭力的电机,加减速器,控制输出轴转速600,搞一个圆盘,重点的,摇起来
具体数值要仔细计算,注意启动扭矩

网友:
肯定是伺服电动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