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开线圆柱齿轮公法线公差咋定

楼主(2019-03-28):
渐开线圆柱齿轮公法线公差咋定。高手指教,

楼主:
最普通的直齿,齿数55,模数1.25,没有变位,公法线长度算出来了,跨齿7齿,就是公差不会定

网友:
专门做齿轮的么?如果只是设计中用到齿轮,要拿去加工的话,只需要齿数模数变位系数压力角,没图都能加工

网友(点评):
一样 设计用到齿轮 链轮 都是给个 齿数,模数 完毕 按常规走 专门做齿轮的知道的

网友:
手册上有个表格的

楼主:
哪个表能查到?是产品,外加工的,回来检验要捡的,知道公差好操作

网友:
网上有计算软件,搜一下。。。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里面有表格和计算公式

网友:
可以看看这个

楼主:
威望太低,能放我邮箱吗?chenhuidgxly@163.com  谢谢luzepeng166

网友:
手册能查出来吧?

网友:
我觉得每个公司 根据自身的加工工艺的不同  公差也都不一样

网友:
要是有可以直接查的表格最好,用公式计算,对于偶尔设计一次齿轮的人来说,不是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