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钢丝绳选型的问题!

楼主(2019-03-28):
使用背景:我们公司设计的设备一般单重在10吨以内,每台设备都会提供配套钢丝绳、卸扣这些吊具。具体吊装方式如下图:
(上图中总共有两根钢丝绳,两根钢丝绳共用一个吊环,每根钢丝绳对折使用,即形成四点吊装。)

在以往选型的时候,都是按照经验不经计算而直接大概估一个钢丝绳的直径,然后把这个直径报给我们固定的钢丝绳供货商。造成的问题就是钢丝绳选的过粗,工程部项目经理老是提意见,说选的太粗了。所以现在不得不开始重视这个问题,希望通过实际计算来选出钢丝绳的具体型号。
首先通过受力分析能够根据所选钢丝绳的长度及四个吊装点的相对位置按照上图的吊装方式把单根钢丝绳所受拉力求出来,但是当我查机械手册的时候犯难了,里面的型号太繁琐了,还有好多没见过的名词,搞得头大,不知道如何选型了。
主要面临问题:
1.型号问题:
在查手册的时候发现钢丝绳的型号特别的长,比如书上有个全程标记示例:
18 NAT 6(9+9+1)+NF 1770 ZZ 190 117 GB/T8918
简化标记示例:18NAT6×19S+NF1770ZZ190
像平时工作提单中有必要写的这么详细吗?
2.钢丝绳直径计算问题:
手册上介绍了两种方法,一种是按照d=C*S½计算的,一种是先计算出钢丝绳的破断拉力F,根据F查表来选择所需钢丝绳直径。不知道这两种方法哪种更准确点?
3.名词含义问题:
单捻钢丝绳、双捻钢丝绳、三捻钢丝绳、钢丝绳捻制折减系数这些都是什么意思呢?在百度上也没找出来详细的说明4.关于我们目前采用的这种吊装方式有没有什么缺陷呢?

问题有点多,烦请各位老师帮小弟解答下啊!多谢啦!

网友:
你可以不写这么细,但要是出事了,你担责任吧,谁让设计人员没写清楚的。
百度没有,你确定百度了吗

网友(点评):
老哥点评犀利,我去研究下

网友:
具体吊装方式与设备体积大小,吊耳或吊杠的设计位置确定,为了防止吊装过程中钢丝绳对设备产生挤压,有可能还要设计起吊的吊架;
钢丝绳采购必须将其型号写完整;
钢丝绳选型计算时要根据行业要求或者国家标准要求,选择合适的安全系数,才能选对型号(涉及到安全问题,必须要注意)。

网友(点评):
多谢老师指点,看来钢丝绳选型真不能大意

网友:
不仅仅是钢丝绳的问题,吊耳选小了也会出问题。吊耳会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