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异步交流电机,刚启动时的第1.5圈,能不能带动100kg的重物,并提供850N的拉力?

楼主(2019-03-28):
你们好,我是新人,第一次开始搞工程设计。

现在的方案是电机进行机械传动,传动机构包括:链传动、带传动,其中需要带动100000g的水平滑轨上的重物在320毫秒内完成加速,行驶800毫米,当第320ms的速度为500cm/s,根据载荷,已得出电机型号选用7500w,额定转速720转每分钟的三相异步交流电机。

主要就是用电机刚开始启动的第1.5圈进行有效工作,但考虑到电机的启动转矩以及能不能直接启动,不太清楚这样的设计行不行。请前辈们多多指教。

网友A:
选用高转速电机,加大减速比,加编码器。还有电机转1.5圈,用伺服控制精度都差。还有减速停车,惯量达

楼主:
这样做的话,会不会烧电机?或者烧电路,准备用plc控制调频器来控制电机的转速。

楼主:
启动转矩我是以额定转矩的0.8倍计算的

网友:
调频器是啥dd?

楼主:
是变频器,我这种方案行不行啊,我计算的话,如果是以一起动,转矩能达到80N.M的话,能启动的,但就是不知道这个电机启动力矩是多少。而且不知道直接启动会不会烧电机。我这里只需要电机转动1.6圈就可以了。感觉怪怪的。

网友:
一倍的启动力矩肯定可以的

网友B:
总觉得怪怪的,0.32S加速到0.8m,这也太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总觉得怪怪的,0.32S加速到0.8m,这也太快了。

这还好,关键还有这时的速度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总觉得怪怪的,0.32S加速到0.8m,这也太快了。

我感觉时间没有问题。主要就是电机在启动的前1.6圈就完成加速,不知道行不行。我理论上计算的可以,也不知道是不是计算错了。带轮的半径是75mm,传动比1:1,理论计算没问题,不知道电机在启动的时候能不能完成,从来没实际接触过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用高转速电机,加大减速比,加编码器。还有电机转1.5圈,用伺服控制精度都差。还有减速停车,惯量达

精度要求不高,主要就是启动时的加速能力,这要求必须得达到。而电机没接触过,翻书的话,有的说启动力矩大于额定转矩,有的小于,总体在0.8-2之间,我就取了0.8,从而得到了这个型号的电机。不知道以380V的额定电压直接启动会不会烧机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感觉时间没有问题。主要就是电机在启动的前1.6圈就完成加速,不知道行不行。我理论上计算的可以,也不 ...

哦,你给出了带轮的半径,就可以告诉你是不可能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你给出了带轮的半径,就可以告诉你是不可能的了

大哥,能说的再仔细一点吗?为什么不可能啊?我计算的话,没发现问题啊,求指导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哥,能说的再仔细一点吗?为什么不可能啊?我计算的话,没发现问题啊,求指导一下。。。

你想0.32S时速度要5米/S,根据你的半径,那就要600RPM了,而异步电机一般全压启动完成要2秒.0.32S时大约只有1-200RPM,所以说不可能的了.再加上你用变频器,还要折扣好多了.
还有你很小白的,不妨把整个情况说说清楚,我看你这1.6圈,0.32秒,5米/S等概念都很糊

楼主:
主要就是用电机通过联轴器带动链轮,然后链传动,然后是皮带传动,传动比都是1:1,皮带和重物固定连接,需要让重物撞击目标物,撞击时的速度为5m/s,但是加速行程只有0.8m,所以非常需要电机启动前的效率,查表,三相交流电机的启动力矩在0.8-2的额定力矩之间啊,取了一个最小值,算的是功率要大于6.05KW,选用的电机是7.5KW。力矩达到了要求,不就能提供所需加速的力了吗?有了力不就可以加速了吗?只要力达到了物体加速度所需的力,不就可以完成规定时间内加速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想0.32S时速度要5米/S,根据你的半径,那就要600RPM了,而异步电机一般全压启动完成要2秒.0.32S时大约只有 ...

主要就是用电机通过联轴器带动链轮,然后链传动,然后是皮带传动,传动比都是1:1,皮带和重物固定连接,需要让重物撞击目标物,撞击时的速度为5m/s,但是加速行程只有0.8m,所以非常需要电机启动前的效率,查表,三相交流电机的启动力矩在0.8-2的额定力矩之间啊,取了一个最小值,算的是功率要大于6.05KW,选用的电机是7.5KW。力矩达到了要求,不就能提供所需加速的力了吗?有了力不就可以加速了吗?只要力达到了物体加速度所需的力,不就可以完成规定时间内加速了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主要就是用电机通过联轴器带动链轮,然后链传动,然后是皮带传动,传动比都是1:1,皮带和重物固定连接, ...

这个你想用0.32秒时的低速来制造600RPM的高速了,不可能的了.还有提醒你计算所需拉力主要考虑惯量.还有,0.32S以后机器怎么工作,也说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你想用0.32秒时的低速来制造600RPM的高速了,不可能的了.还有提醒你计算所需拉力主要考虑惯量.还有,0. ...

那方案该怎么整改?更换什么电机可以达到这个要求?0.32s后,断电减速。

网友C:
哦,0.32S后就断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0.32S后就断电了?

是的怎样设计才能满足上来就能将速度提高的设计啊,前辈有想法吗?

网友:
比如惯性轮加离合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感觉时间没有问题。主要就是电机在启动的前1.6圈就完成加速,不知道行不行。我理论上计算的可以,也不 ...

你试试看把,这东西我们也不好说

网友:
最好不要频繁处于这种状态,否则会烧电机!

网友(2019-06-12):
最好是电机持续旋转  少频繁启停,你这种惯性太大了,  用其他结构代替这种方式吧,比如电机正常转动,需要让物体出去的时候自动分开。

网友(点评):
电磁离合 什么的

网友D(2019-07-18):
普通的三相交流电机能这么控制,如果真的做到了,我也想学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普通的三相交流电机能这么控制,如果真的做到了,我也想学学。

建议不要学。

楼主(2019-11-14):
大半年过去了,这个方案已经成了,方案可行,定位的话用编码器定位。刹车的话用变频器直流刹车。7.5KW直接50HZ电流启动

网友(2020-05-23):
引用 楼主:
是变频器,我这种方案行不行啊,我计算的话,如果是以一起动,转矩能达到80N.M的话,能启动的,但就是不 ...

电机启动转矩在电机样本里可以查到。

网友E:
直流变频电机就可以,就看你舍不舍得本钱!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流变频电机就可以,就看你舍不舍得本钱!

人家已经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