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款铝压铸件的工艺处理方式!

楼主(2019-03-28):
请问此款铝压铸件经过哪几道工艺处理 ?笔所指的位置如此光滑是 阳极氧化之后经过涂层什么特殊材质 还是抛光的结果?有大神知道吗?

网友A:
我看了下确实太复杂了,这图上的东西挺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了下确实太复杂了,这图上的东西挺难。

模具厂的人说是加了涂层。如果是为了增加耐磨性 一般是加什么涂层?

网友B:
引用 楼主:
模具厂的人说是加了涂层。如果是为了增加耐磨性 一般是加什么涂层?

感觉像镀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像镀洛

不是白色这一块哦 是我用笔指的这个位置 ,白色这里是被活塞磨掉的 这是拆车件

网友C:
看了一下,好象是表面强化(硬化)+PTFE封闭的一体化涂层,名称什么一下子记不起来了。
总涂层比较厚,耐磨性很好。

咱曾经接到过一个铝件的案子,人家图纸上指定的涂层(国内没有),Google了解到了大概。因为量不大,就向客人推荐了微弧氧化+PTFE涂层的方案,结果客人找不到做微弧氧化的厂商,就做了普通的硬阳,我再给他做PTFE涂层。快半年了还没反馈试用结果

现在工厂的硬质铁氟龙涂层在铝件上就是往这个方面调试工艺,在强化提高铝件表面硬度的基础上涂覆复合涂层,实现耐磨性的提高,满足技术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一下,好象是表面强化(硬化)+PTFE封闭的一体化涂层,名称什么一下子记不起来了。
总涂层比较厚,耐 ...

那这一圈这么光滑是用了什么工艺?是在硬质氧化处理之后吗?你们之前做的铝件是应用在什么产品上面的?

网友D:
压铸铝做不了阳极氧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这一圈这么光滑是用了什么工艺?是在硬质氧化处理之后吗?你们之前做的铝件是应用在什么产品上面的?

工艺比较特殊,应用在设备上的重要运动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压铸铝做不了阳极氧化

颜色变灰变黑不是问题。可以做硬质氧化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镀膜

能说出具体吗  特氟龙?

网友:
引用 楼主:
模具厂的人说是加了涂层。如果是为了增加耐磨性 一般是加什么涂层?

增加耐磨的涂层比较多,比如刀具上经常会用到,DLC、TiCN、DICOAT、HW、RW等到,根据不同需求选择涂层

网友F:
引用 楼主:
能说出具体吗  特氟龙?

看上去像是活塞腔体,在工作时应该是往复运动的,有可能是特氟龙,聚四氟乙烯耐高温,摩擦系数小寿命长等优点,也有可能是别的涂层

网友G:
一般铝合金就只是阳极氧化,涂层是为了耐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般铝合金就只是阳极氧化,涂层是为了耐磨吗?

就是为了提高她的耐磨性 提高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上去像是活塞腔体,在工作时应该是往复运动的,有可能是特氟龙,聚四氟乙烯耐高温,摩擦系数小寿命长等 ...

对的 就是活塞腔体  厉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 就是活塞腔体  厉害

我不是这个领域的,我见过的类似涂层有除了PTFE涂层,DLC、PVD、金刚石涂层,纳米膜等,前三种主要用于刀具刀尖处理,后一种主要用于防护,供你参考

网友:
先对压铸铝做硬质氧化工艺(即氧化电压采用变频交互电压,氧化槽温度调到0-5度范围), 再做导电氧化(即三价铬钝化); 欢迎进一步沟通,谢谢

奥美伦/  贾工
139 2907 0669

网友:
您好, 欢迎就铝合金阳极氧化进一步沟通

网友(2019-04-29):
引用 楼主:
那这一圈这么光滑是用了什么工艺?是在硬质氧化处理之后吗?你们之前做的铝件是应用在什么产品上面的?

拍个局部放大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