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电机价位

楼主(2019-03-28):
那个老板用过直线电机,双动子的,行程2m的,负载单个动子是20KG的,大概在什么价位

网友:
台湾,美国的也不错,美国科尔摩根,台湾上银都做直线电机,直线电机也有大推力的
直接直线移动,大推力(峰值推力可达16000N)
高加速度(轻易地达到10g)
高速度(可达15米/秒)
宽调速范围(最低移动速度可达1微米/秒)
高动态响应

楼主:
我只是见过,没用过,所以想咨询下价位,如果合适的话,想用一下试试

网友:
不含光栅尺读数头,国产的3万左右块搞定。

楼主:
顺便请教下,市区1.5L的紧凑型轿车,多少油耗算正常(称职的司机),国产车

网友:
没用过国产的,你直接找几个供应商问一下。
两个动子的话其实可以用双丝杆代替,空间允许的情况下。
8到12个油吧。

网友(点评):
目前就用的两个KK模组,想了解下直线电机,我感觉我的车8以上的油耗,在测试中,新手...

网友A:
引用 楼主:
顺便请教下,市区1.5L的紧凑型轿车,多少油耗算正常(称职的司机),国产车

手动挡,不堵车应该7升/100KM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手动挡,不堵车应该7升/100KM

>10
自动挡有的效率高,有的效率差,最好9-10

网友(点评):
目测有十个了...6.5公里,红绿灯三个,路上人比较多开不快,拐弯也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
自动挡有的效率高,有的效率差,最好9-10

呵呵,是的

网友:
上月展会问了上银直线电机用什么场合,了解了下据说是直线电机不能受大力,机床上用在线切割等切割力不大的地方比较多,有没更相信了解的坛友?

网友(点评):
听说也有负载大的,不过肯定贵的要死要死的

网友:
少说也要五六千了。

网友:
不知道你的具体需求,比如:运动节拍,加速度,速度,精度,使用环境等。一般20kg负载,加速度1g,最大速度2m/s,重复定位精度0.002 ,我司3万以内能搞定

网友(2019-05-15):
横川的可以

网友:
你好,我们是专业做直线电机的,电话:壹叁玖23791301

网友(2020-04-13):
楼主您好!我司是专业生产无铁芯直线电机的厂家,需要了解直线电机欢迎找我,17317679548(微信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