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牛指点多节电动推杆的结构原理?

楼主(2019-03-28):
求大牛指点多节电动推杆的结构原理???

网友A:
多节空心螺杆组合,螺杆有外螺纹又有内螺纹,即充当螺杆又充当螺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节空心螺杆组合,螺杆有外螺纹又有内螺纹,即充当螺杆又充当螺母。

求简单示意图

网友:
这个小负载的多 中山锦格有   大负载主要替换液压   目前无成熟结构

网友:
多节空心螺杆组合耐用嗎?

网友B:
它是一种将电动机的旋转运动转变为推杆的直线往复运动的电力驱动装置。可用于各种简单或复杂的工艺流程中做为执行机械使用,以实现远距离控制、集中控制或自动控制。

网友C:
N节沿竖向同轴窜套的梯形丝杠,同轴窜套梯形丝杠的最内节梯形丝杠为实心丝杠,其余梯形丝杠为空心丝杠

楼主:
引用 网友C:
N节沿竖向同轴窜套的梯形丝杠,同轴窜套梯形丝杠的最内节梯形丝杠为实心丝杠,其余梯形丝杠为空心丝杠

那多层丝杆与外面的伸套是怎么连接的啊?是相对独立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它是一种将电动机的旋转运动转变为推杆的直线往复运动的电力驱动装置。可用于各种简单或复杂的工艺流程中做 ...

说了跟没说一样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多层丝杆与外面的伸套是怎么连接的啊?是相对独立的吗?

买一个废品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一个废品拆解。

正品太贵啦,要大几千一个,废品别人也不卖啊

网友(2019-05-27):
看看这种多级的,是第一级先出还是最后一级先出,收回时是否正好相反,

网友(2022-04-04):
引用 网友A:
多节空心螺杆组合,螺杆有外螺纹又有内螺纹,即充当螺杆又充当螺母。

你好   怎么联系

网友:
研究出来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