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扭力控制精度

楼主(2019-03-28):
  请问各位大神,100瓦伺服电机在扭矩模式下从恒定速度到减速停机,停机时扭力精度可否控制到3%以内,求指导

网友:
输出轴本身的扭矩可以达到这个精度,但你测量的是经过运动传递后的,所以看运动副的情况,实际测量吧

网友:
是的,负载影响也大。

网友:
你的伺服做什么用

网友:
楼主是想问程序怎么写?

网友:
这主要看你的目标,个人觉得如果你对此要求很高,还是要加传感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