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调速电机功率的确定

楼主(2019-03-28):
请教各位大侠,变频调速电机(6极电机)通过减速机(减速比i)带动一个卷轴转动,假如卷轴的卷径R已知,卷轴上缠绕带材,带材张力F已知,此处可以计算出扭矩T=FR,我在设备的组态屏上看到电机端的转速为168r/min,转矩12%,想问下在设计选型中,该变频调速电机的功率该怎么选择?谢谢!

网友A:
变频电机的恒张力收放卷,电机的功率一般都不会满载的,因为输出转矩大的时候转速低,输出转矩小的时候,转速高。 关键是要满足任最大卷径时的输出要求。
用最大线速度反算最小卷径时的卷轴转速,即可计算传动比。根据传动比,再算最大卷径时,电机的输出力矩是否满足所需张力。

小卷径的时候,可以变频器超频到75Hz,这样机械传动比可以增大,电机和变频器的容量就降低,减少成本和功耗。

书本没得教吧,算良心。

网友B:
卷绕是电机选择的特例一种还是查查资料搞明白。

网友C:
极对数是3,电机转速大约1000r/min,再通过减速机减去就是最后卷绕板材的转速。电机功率从板材卷绕机构所需的功率往电机端推算。板材卷绕的扭矩除了板材的张力产生的扭矩之外还要计算板材重力在卷绕机构轴心产生的扭矩。因为板材重量太大,无法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卷绕是电机选择的特例一种还是查查资料搞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极对数是3,电机转速大约1000r/min,再通过减速机减去就是最后卷绕板材的转速。电机功率从板材卷绕机构所需 ...

多谢指点

网友:
好像得满足小径、大径、恒张力,有极端情况还验算最大径时的超载。

网友D:
比如同步1450rpm,11KW的电机,电机转矩为72.4N,M,系统需要减速到290rpm,可以配备一个1:5的减速器,输出转矩为72.4*5=362N.M。而需要调整到其他速度,则需要多级变速,但一般是3种转速范围,减速器的体积也需要大幅度的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频电机的恒张力收放卷,电机的功率一般都不会满载的,因为输出转矩大的时候转速低,输出转矩小的时候,转 ...

万分感谢

网友:
将负载扭矩折算到电机上,然后用T=9550P/n,这个公式求电机额定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比如同步1450rpm,11KW的电机,电机转矩为72.4N,M,系统需要减速到290rpm,可以配备一个1:5的减速器,输出转矩 ...

多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变频电机的恒张力收放卷,电机的功率一般都不会满载的,因为输出转矩大的时候转速低,输出转矩小的时候,转 ...

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