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结构PVC皮带老是掉,是什么原因的呢

楼主(2019-03-28):
如CAD图。。结构是这样的。。滚轮如下图。。但是皮带老是跑偏的掉。。滚轮很小的 。。IDE4C..外直径15.宽度9.

网友:
皮带轮一边的宽度要流出来量,前后的滚轮要调节到同一个面,估计是跑偏了。

网友:
不一定是设计问题,有可能是没调好。你看它是总往同一边偏还是随机偏

网友:
也可以滚轮加点弧度

网友A:
怎么搞这么多张紧轮?皮带传动就好比汽车在路上跑,是四个轮子的轿车容易走直线还是几十个轮子的多节挂车容易走直线?建议参考《精密机械设计:运动学设计原理与实践》一书中第八章,卷幅传送中的精确约束。传送带设计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靠调整、加挡边、鼓面辊子不一定能解决皮带跑偏,设计很重要!

网友B:
刚装上的新皮带跑偏还是运行一段时间之后,皮带开始跑偏了?

网友C:
我瞎猜一个:这皮带是往返跑的吧?

如果不是:干嘛啊?搞设计的是不是跟老板有仇啊?

如果是:我想知道这电机是什么电机。。。

网友:
吧滚筒做成纺锤形,能不能解决?我们以前的短,没有跑偏问题

网友:
好好看看机械设计手册就不会搞成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装上的新皮带跑偏还是运行一段时间之后,皮带开始跑偏了?

用不久就偏了。一个礼拜几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瞎猜一个:这皮带是往返跑的吧?

如果不是:干嘛啊?搞设计的是不是跟老板有仇啊?

伺服电机。。是一个方向运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搞这么多张紧轮?皮带传动就好比汽车在路上跑,是四个轮子的轿车容易走直线还是几十个轮子的多节挂车容 ...

我马上查下。。谢谢师傅

网友:
张紧轮肯定是够了,感觉问题是:传送带整体很长,对于装配要求很高,即使在组装时调整的很好,但是整体长度在那里,细小的偏差在张紧运行一段时间后还是会出现跑偏是很正常的,建议的改善方案:传送带改防跑偏型,平皮带带防跑偏肋(参考misumi型号:HBLTDSG),两侧的惰轮也要改成对应的肋槽形状(参考misumi型号:ROFAM)
提供的misumi型号只是式样的参考,具体使用还是要根据实际要求来选型啊!!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掉是什么意思?传送带上面的皮带老是跑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