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板切割

楼主(2019-03-28):
各位大神 8MM的6061板怎么加工可以保证长1100±0.2宽55±0.1的公差。粗糙度可以达到Ra6.3以内吗?  之前都是用CNC铣的。

网友:
±0.1的公差,好一点的激光切割可以做到,但是粗糙度不一定会达到6.3

网友:
8mm厚度会不会变形啊

网友:
这么薄的板做到这个公差比较困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