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角度测量

楼主(2019-03-28):
现在客户过来检查  要求全尺寸检查  这个60度该通过什么手段测量,不能说什么刀具保证之类的  求教各位。

网友A:
万能角度尺是测量不到的了,做个60度锥度的治具吧,抹上红丹粉,看看接触面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能角度尺是测量不到的了,做个60度锥度的治具吧,抹上红丹粉,看看接触面积吧

您好  ,你这个接触面积是如何判断它   您都是如何转换成数据的  这方面我该如何跟质量员沟通  如何跟他们什么样的接触面积是合格的 什么样是不合格的?求教

网友:
测量刀具角度有什么问题嘛,教条了吧

网友:
用薄钢片割个60度角,目测比较,吻合即ok

网友:
做一个60°的角尺,在相互成90的两个方向去靠圆锥面。

网友:
同意切割一块钢片做 规 测量

网友:
虾扯蛋呢,小端只有1mm,大端估计有没2mm,割钢片,用钢球?肉眼能分的出来?,简易测量还不如说刀具保证更好
老实搞个锥体测量接触面积,这个应该能看的出来角度对不对,要么看看三坐标能不能测量吧

网友:
做一副量规

网友:
最小和最大角度各一个

网友:
路边买一个小学生用的等边三角型直尺,然后自己把棱角稍微磨一下,肉眼观察(感觉实用,个人愚见)

网友:
能否用仿形检具 (在下愚见,请勿喷)

网友:
这个角度重要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你这智商也就木匠干活拿眼瞄,你知道有种东西叫千分尺么?、

2MM和3MM的钢珠各一颗分别放进锥孔,千 ...

年轻人,别动不动拿智商骂街,不管你是不是高手,不是会喷就代表很牛逼
理论测个角度很难?加工刀具精度不行不能保证?题主已经说了不是刀具保证,那检验是有个说法,保证多少范围,误差多少,图纸没注明,如果锥孔精度要求正负几分,那当我什么都不说。
但是对锥体精度要求高,哪个不是接触面积检查的。如果是我对楼主的全检的含义误解,那就当我说胡话

网友:
抹红丹粉,锥面摩擦,黑色部分是接触面,类似基准平台的检验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  ,你这个接触面积是如何判断它   您都是如何转换成数据的  这方面我该如何跟质量员沟通  如何跟他 ...

一般接触面积在百分之八十左右即可,可以确定角度接近60度了

网友:
可以尝试用角度规来测量。

网友:
方法多种多样,关键看现场是否有需要的工具与材料!
1,现场钢珠有吗?等你找到什么时候了?
2,检验与测量的区别知道吗?
3,R规知道吗?
不懂就不要乱喷,恶心人!
这里的每一个回复是一个选择而已!

大多数情况下,你只要能证明自己的产品是合格的就行了!

网友:
依图面,慢走丝线割后,2.5D量测

网友(2019-10-24):
钢珠测量 百度了一下,是不是还要计算什么的?